[影音] 录音笔买个啥好啊?用途限于小朋友录个读书、孩儿她娘交代作业、咱记...

楼主(2022-02-20):
用途限于小朋友录个读书、孩儿她娘交代作业、咱记录下日常交流。不打算用手机一类代替,免得小朋友借机偷懒

计划咸鱼淘个索尼的老古董,或者推荐下飞利浦或奥林巴斯?
PX470看起来不闹心,但250+的价格比较闹心
M20 老古董,但价格好像还行,能扩展多大呢?
SX713不支持LPAC这玩意效果好不好呢?

如果都差不多..咸鱼贼便宜的PX333m跟这些又差到哪里呢?

完全没用过录音笔,纯靠百度资料猜想的

网友:
我有个索尼的录音笔,出售

网友:
我用过不止10个录音笔,感觉要注意最大的问题是电池和待机功耗。
功能上按你的需求,国产的也能满足,但是据我单位用到的几个国产的,发现除了录音噪音控制没奥林巴斯等调校得好外, 时间一长按钮无反应等问题较多,也有表面磨砂油漆粘手等问题。

机器最好选安装电池的,不要用锂电的,时间长了锂电电池寿命无法保障,不过你选老机器还有电池款的,新机器很多都是锂电的了,那就只能随大流了。
而且一般录音笔也是偶尔用,像我用过的奥林巴斯、三洋等几个录音笔,两节7号电池连续录音24小时都没问题,关键是电池忘记拿出来,不会慢慢耗光电,最终漏液,万一没电了,直接拿两个电池换上就行,就算中途没电,换个电池马上能用。
而另外两个锂电的飞利浦,没事过段时间就得充充电,不然急用的时候,拿出来没电,还得马上充电,等充完电,可能已经不需要了。

最近又用上了科大讯飞的,带语音转写的机器,502/702,像个手机,录音效果不错,转写也牛,就是电池烦,万一忘记关机了,等外出开会的时候要用,却发现没电了没法用(当然带个充电宝什么的,也能马上充电应付)。但是这玩意就是让人心里总不踏实,经常要检查一下是否关机,而且不知道什么时候这电池电量无法满足正常使用时,换电池需要拆机,操作上不知道是否容易。就像现在大家对手机电池一样诟病的,能直接出换电池版的多好啊,准备两个备用电池,没电就换不好吗?

网友:
建议放弃吧,小孩养成这样不好

网友:
科大讯飞  懒人用 可以出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