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想买静音鼠标的,一定要考虑好,

楼主(2022-02-20):
去年常的一个鼠标坏了,双十二买的雷柏,今年年货节买的英菲克,一共三个鼠标全是静音按键,

雷柏的还好,就是有些硬,

英菲克PM6和DR01,硬不说,还经常断触,必须用力按才行,平常用时还好,玩游戏时经常需要重新按,特别的烦,

网友A:
自己换合适的微动吧

网友:
鼠标都是自己更换凯华静音微动 1000万次寿命

网友:
把自给鼠标换个静音微动吧

网友:
静音微动确实意义不大,目前 寿命都不如普通的

网友:
还是喜欢听声音。。。。。。

网友:
没有声音的鼠标没有灵魂。

网友:
一直不太适应静音微动的手感。当年花400块买的微软IE4.0,也是因为不喜欢那种按键的感觉,只用了不到两个小时就被打入冷宫,到现在还跟新的一样呢。

网友:
这还用说,看微动就知道不能买了,没声音必没手感,寿命其次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己换合适的微动吧

+1,是这个道理...

网友:
现在还有人买这种低端鼠标吗?

网友:
静音的微动 有哪些型号好,请大家推荐下

网友:
有些是用的松下静音锅仔片微动开关。

如果一定要静音,有个厂家有光感的,那个原理上就不会断

网友:
我根本不会考虑买静音鼠标,除了声音小,其他方面都是垃圾。

网友:
我的英菲克pm6用着感觉还不错,暴力使用了挺长时间(玩游戏),手感还是杠杠的,只是电池不耐用自己换了个

网友:
鼠标声音有那么需要消除?键盘声音还大

网友:
静音鼠标行程短,用不惯。英菲克广告做的狠,对洋名字的国产保持警惕。

网友:
我还买过硅胶静音键盘呢,一点用没有,按键倒是没声音,但是手指按压照样会有声音。
相比静音鼠标的吨吨吨,我还是更喜欢普通鼠标的哒哒哒。

网友:
好像你说的断触现象确实很普遍,很不爽,后来我就不用静音的了。
普通微动那种按起来轻的、声音小点的比静音微动声音也大不了多少,便宜的静音鼠标那种低端设计,按下去按键鼠标共振,声音也没小哪去。

网友:
全静音直接用触摸触发的,不过不但激发问题,是直接命令延时。我想过买血手的那个光学微动的,按时竟然反过来还特意加声音。。。。或者你只能自己改鼠标,改光耦激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