铅酸电瓶能否用16V电压进行充电?

楼主(2022-02-20):
自己车子的是带启停的EFB电瓶,习惯每几个月断开电瓶桩头用恒压16V对电瓶进行补电,同时检查电池液是否达到标线,如缺的话会加纯净水.
个别坛友认为16V电压过高会造成电池损坏,实话说我也是根据电池说明书进行操作,如有不妥大家交流
使用外置充电对车辆电瓶进行补电时,建议断开电瓶桩头,避免充电电压过高损坏车辆电子设备,又或者充电器出现故障时影响车辆.
12V铅酸电瓶好像也分好多种,就算是免维护,也是会出现缺水的,网上翻了一些资料,普通铅酸电瓶,EFB电瓶都有16V进行充电的指引信息,是否靠谱我也不清楚,下面是相关截图:
吉利的:

瓦尔塔电池的:

风帆电池的:

我只代表自己本田车的原厂EFB电池使用16V多次进行补电发表意见,目前电瓶寿命3年,启停正常.大家风险自担哈

网友A:
充电电流小于2a 充电完成,但一般人没时间精力盯着电流表看。一般人只看了前半段可以用16v恒压充电,但是没注意后半段电流小于2a代表充电完成。

16V电压过高会造成电池损坏,实话说我也是根据电池说明书进行操作,如有不妥大家交流

长期充电电压过高会电解 电解液,使电解液浓度变高,不利于长期免维护操作(以前电瓶都要定期用密度计检查电解液溶度更换电解液,现在都是免维护)
加上电瓶充电方法有很多种,厂家都会贴合销售地推荐合理方法,
16v恒压充电补电速度快,效率高但是电解液消耗大

恒流限压充电 电解液消耗少,但是充电慢 充电效率低,但是免维护,一般充电器都是这种,

前三十年前就有人研究过,下面是文档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BN4G-VkC7N0VcHRHnvJbtg 提取码: 82i8
另外楼主测试用的efb富液铅酸电瓶  agm蓄电池按16v充电没几次直接干报废

网友:
厂商敢这么说,估计是用16V也不会产生太大威胁,也就是电瓶消耗大一点
前期用高压是为了加快充电速度吧,到后边限压还是建议14.4v的更优点

网友:
其实没什么问题,怕电解液消耗,就控制充电电流,控制电瓶温度不要超过45度就好,我修复过放的电瓶,都是先大电流充电,一般不超过15a(电源功率不够),等电瓶温度达到45度左右的时候,然后小电流5A左右充,电压设置15.5v,等电流小于3a的时候就算充满。一般都恢复得不错,多年前就这样对付我车上的电瓶。不过过放如果久了,最多3次也救不回了。
背景说明,我的老车待机电流比较大,有80ma-100ma,新电瓶都只能坚持30天左右,过放一次,待机就只能20多天了,两次就只有10天左右了。自从换了插混就不担心了,多久都不怕,出差前给充满电,2个月回来,都还有95%以上的电,估计放一年都不怕。

网友:
标准铅酸是3段充电的,第一阶段是恒流,电压多少无所谓,比电瓶高就行,这就是说明书上16V的来源。第二阶段是恒压,这时候电流下降到0.15C以下,电压控制在14.4(富液和胶体略有差别)。第三阶段是涓流,一般0.02C以下电流,还是恒压。所以如果是普通可调电源,就设定14.4,限制0.2C,扔那里就行了。

网友:
我车上装了一个电压表,行驶中电压最高显示14.6V,有时候显示12.4V,不启动的情况下显示12.2V

网友B:
我放在家里的60Ah的汽车电瓶作备用电池用,用稳压电源对它补电的时候(电瓶空载电压12V左右),也是需要将稳压电源(能限流的,设定为5A)的空载电压提高至16V,否则充电电流达不到5A。譬如用输出14.2V电压充电, 电流仅仅1A左右,完全不行。

网友C:
这种高恒压充电方式,是给4S店或者主机厂,用于长期库存导致亏电的新蓄电池补电用的. 其前提是电瓶是新的,极板结构很牢固,只是亏电.

私家车用过几年的电瓶用这种方法充电,是自己找别扭.

更极端的充电方式,是蓄电池厂家的内化成充电,16.8V只限时不限电流充电,蓄电池要用循环水冷却.消费者买成品蓄电池用这种方法充电,一会儿就报废.

网友:
可以可以,我10几年前的铃木摩托发动起来量电瓶电压17V呢,也能用几年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这种高恒压充电方式,是给4S店或者主机厂,用于长期库存导致亏电的新蓄电池补电用的. 其前提是电瓶是新的,极 ...

16v充电要把电瓶从车上拆下来放在指定通风区域充电 这是电池厂家建议方法。

4s店,主机厂更不会这么搞,都不会没事找事,都是电池端14.4v以内充电(有些充电机带线路补偿 输出可以达到17v 但是多余压降全在到线上,电池两端实际还是14.4v)

因为断电主机信息都清理报各种故障,无形增加不必要负担。何况高压充电会电解水产生氢气密闭环境容易产生爆燃,碰到运气不好电解液沸腾溢出把车架 线束腐蚀。就算上面没发生电解水后电解液变少电池不耐用,质保期内车主还会找厂家索赔。就算4s电也不会把电池充满 只会让你充的可以正常连续点几把火正常使用就行了,时间太长万一在4s店内出现意外 指定又要扯皮

网友:
引用 网友A:
16v充电要把电瓶从车上拆下来放在指定通风区域充电 这是电池厂家建议方法。

4s店,主机厂更不会这么搞, ...

问题点在于16V.这不是给普通终端用户用的充电方法.

13.8V就能很好的充满电瓶,如果想缩短充电时间,用14.5V就可以. 用16V恒压充电,还有另外一个用途,就是让大量析气冲刷负极板,消除硫化,其优点是快速补电消除硫化,且可以大量电瓶并联充电,缺点是损失蓄电池寿命.这个方法,只用在长期库存的新电瓶上.

如果小主机厂每天要用掉成百上千块库存电瓶,就会用这种充电方法,这能让成批亏电的电瓶迅速且有保证的恢复CCA和RC指标,但寿命大打折扣.成规模的主机厂,所有的零部件都是3PL下的JIT配送,不会有这种情况.

大品牌的4S店,都是按订单来订购车辆,周期短,没问题.而小品牌或者偏远地区4S店(多个品牌共用一个4S店应该有人见过吧),则是压库或者调配,即使成品车已经摘了蓄电池桩头,但仍然存在成批更换再充电蓄电池的情况.如果不用这种充电制,碰上个较真的车主,其CCA和RC是不合格的.小品牌的主机厂,是主机厂下属零部件中心给所有4S店供应零部件,大品牌的主机厂,都有区域零部件中心.从配套厂或者3PL给主机厂后装市场出货的蓄电池,是不可能退货的,无论那个环节库存时间长亏电了,只能自己充电,就是这个16V的充电制.

4S店买的车,再去4S店维修用且4S店提供的原厂件,车主肯定会发现,同是原厂件,新零件旧零件不一样.原厂零部件供应,对于前装市场和后装市场,是两码事.

私家车主不适合用这种充电制.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充电电流小于2a 充电完成,但一般人没时间精力盯着电流表看。一般人只看了前半段可以用16v恒压充电,但是没 ...

非常感谢前辈的文档,受益匪浅。

网友D(2022-04-19):
引用 网友B:
我放在家里的60Ah的汽车电瓶作备用电池用,用稳压电源对它补电的时候(电瓶空载电压12V左右),也是需要将 ...

以前玩太阳能剩下报废的铅酸蓄电池,12V 7AH,用18V太阳能板充电,很快电压达到16V,电流才0.25A

网友:
对,用16V电源,可以串个类似汽车大灯这样的电阻给电池充电,只要电池不过热,可以定期这样充电。

网友(2022-05-30):
16伏高了哟,小心电瓶气体产生过多。14伏就行,

网友:
上面不少人都说了,一般建议电压是14.4V,
但是你有检查补水的,问题也不大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以前玩太阳能剩下报废的铅酸蓄电池,12V 7AH,用18V太阳能板充电,很快电压达到16V,电流才0.25A ...

我现在用来玩太阳能的铅酸电池也是这样,感觉在使用中也没有过充、也没有过放,但是电池很快就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现在用来玩太阳能的铅酸电池也是这样,感觉在使用中也没有过充、也没有过放,但是电池很快就不行了。 ...

电压过高了,水挥发厉害,不及时补充就完蛋了

网友:
16V25A 是可以的,假如接触电阻为0.1欧,25A就是2.5V的压降。。。
一般来说电池端就大概在13.5V。

不过最理想的还是专用充电机,会脉冲看开路电压,自动转灯到14.4V浮充。
当然不少充电机是有反馈线的,那种输出电压限压14.5V,是从反馈线采回来的,实际进输出线也是16V左右。

所以我认为这个文档只是对亏电2小时快速处理制定的,不写16V两小时没法冲进去那么多电。对合适的场景没毛病,对普通人参考电流可以,16V就是个限压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