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关于现在led的螺口灯头,纯铝,铝镀镍,铁镀镍,哪个好?

楼主(2022-02-20):
我发现欧普打功率的现在都是铁镀镍,往磁铁上一贴,马上沾上了,京东买的,中山代工的8w,基本可以排除假货。佛山照明的和飞利浦没有,飞利浦都是银白色的纯铝螺口。佛山照明两种都有。

奇怪的是,问了买过的人,1点几元包邮的2.5w欧普磁铁不吸。估计很可能是别家代工的。还有雷士的似乎也能吸起来。。

山寨货的E27螺口几乎磁铁全吸。从螺口材质看灯泡的品质是否靠谱?

网友A:
无所谓了,能用就行,反正最后灯坏了螺口也没坏

网友:
都差不多,铝螺头修理取出要小心,比铁容易裂开。阳光照明好像是硬白铜合金螺头,修理灯具要小心,尽可能减少螺头撬裂。

楼主:
有些事帮别人买的,不敢随便拆。试验下螺口灯头的品质。

楼主:
我记得原来看农太田测试过这一项来判断灯的品质,索性都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所谓了,能用就行,反正最后灯坏了螺口也没坏

我只是从一个细节看看各个厂家的用料是否厚道,似乎美的和佛山照明价格实惠,用料也行,还算比较厚道。FSL的就是光通量比较低。7w才580的光通。。

网友:
大不大厂的拆开才知道

楼主:
没有积分球,刚才都用肉眼测试了一下亮度。对比标注的光通量,除了MLS 9w感觉亮度不太够,其他的基本没有虚标。欧普的3w标330的光通量,稍微有点点虚标吧,。

木林森两款两个系列全部都吸,感觉标9w光强也不够,号称中国第一大牌,价格也不比其他的便宜多少。。看来这个牌子还是回避点好。。。

网友B:
讲究那么多干啥,又用不了一辈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讲究那么多干啥,又用不了一辈子……

想看看哪个值得买,那个实在。100块钱能用10年的,当然不花200块钱用10年。

网友C:
我买的nec灯,卖家送的铜镀镍头自己换。

网友:
回去也试试。怪不得年前买,年二十八才换的一个LED灯泡,年十四那天就发觉不亮了,又换了一个佛山照明的上去。印象中欧普比佛照的质量会好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买的nec灯,卖家送的铜镀镍头自己换。

东西不错,价格贵,还不包邮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东西不错,价格贵,还不包邮啊

哈哈,8块钱,一两个确实划不来。如果有装修 翻新计划买十个八个还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哈哈,8块钱,一两个确实划不来。如果有装修 翻新计划买十个八个还是可以的

论坛助手,iPhone ...

麻烦的是还要改电压,换灯头。一改心里有种原装被破坏的感觉。

网友:
好像也没见生锈的LED灯头,以前白炽灯的灯头会生锈

网友:
把自己灯泡拿出来用强磁试试,果然飞利浦的都不吸。要说那种好,肯定是铜铝导电性能好,铁最差。镀镍就是防锈,抗磨,增加硬度。所以铜铝+镀镍为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买的nec灯,卖家送的铜镀镍头自己换。

请问一下,在哪里买的,谢谢!或者私信我 xcsxyt@163.com

网友:
都不好,空间面积摆在那儿,散热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