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求助大佬,镁光512G的盘SM2263xt主控只能开出来256G

楼主(2022-02-20):
别人给的一个盘 镁光的512G nvme主控型号2263xt 开卡过程中开480开不出来报磁盘容量设置错误,然后我重新设置256开成功了是颗粒坏了吗

网友A:
容量选auto呗,颗粒看一下I’d一样也有分大小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容量选auto呗,颗粒看一下I’d一样也有分大小的吧?

大佬怎能看颗粒ID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容量选auto呗,颗粒看一下I’d一样也有分大小的吧?

怎么选容量自动啊,我打开只有24g、1T没有自动选项  颗粒怎能查看ID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怎么选容量自动啊,我打开只有24g、1T没有自动选项  颗粒怎能查看ID啊

试试自动容量,应该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试自动容量,应该可以的

谢谢大佬开成功了467gb非常感谢

网友(2023-12-12):
能给个这个固件吗?我开的时候老实提示坏快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