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关于角磨机的选择,东成与大有这两款角磨机买哪个好?

楼主(2022-02-20):
想入手一个角磨机,家用,暂时想不到用途。这两款角磨机买哪个好?

网友A:
所以我买了芝浦,带调速功能的比较好使,像电钻的开关,按住才通电也可以锁住安全。

网友B:
不选无刷锂电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选无刷锂电的吗

锂电确实方便,但电池也要不定时充电。我现在只有12v大有的平台,不想继续入坑了。

网友:
抚摸党买这个?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所以我买了芝浦,带调速功能的比较好使,像电钻的开关,按住才通电也可以锁住安全。 ...

我怎么感觉按压开关的角磨机,没有推式开关安全呢?万一碰到旋转起来就危险

网友:
角磨机家庭偶尔用用,不用考虑的太多,没有手电钻那样还得考虑手感、重量还有无刷等那些因素,毕竟家庭用手电钻用的多,上次某东活动120多买了个bosch 660 ,上次装修拿出来用了很久,那段时间基本重载,切割螺纹钢,墙面剔槽布管,切割大理石边角,都挺好用的,没有觉得发热或者哪里不好。反正角磨机都是刺耳的响声,装修完了基本吃灰了。只要是大厂的产品买个喜欢的外观就行。

网友:
角磨机噪音太大了,不用还是别去入坑。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怎么感觉按压开关的角磨机,没有推式开关安全呢?万一碰到旋转起来就危险 ...

那位置是凹下去的,根本碰不到,再说危险也没有角磨机脱手还在转危险。、
掉下来碰到什么东西到处飞就是导弹一样,不过一般树脂切割片也不会这样,只有金属锯片才会

切东西的时候控制不住脱手就停转了,我觉得挺好的。

网友:
插电的感觉skil 125的不错。

网友:
以前买了DCA同款,一直用着也没啥问题,只是声音有点稀里哗啦的不好听。图上大有没看到侧手柄?反正没侧手柄的角磨机我绝对不会买

网友:
没有用途就不用买

网友:
大有没用过,不敢断言,东成用过,不咋的,比小厂贵很多,质地没比小厂好多少

网友:
大有那个连侧手柄的钱都要省,其它看不见的地方还不定省了多少呢,不能买。

网友:
我自己用的东成

网友:
威克士我们厂里用的,现在感觉比得伟耐用。

网友:
锐奇的就很不错,比东成强。

网友:
好像安全开关的设计都不安全啊。

网友:
偶尔用,买个东成,加个可控硅调速,也足够,只要不是作死装锯片。

网友:
百来块的角磨无所谓那个牌子,只是东成促销方法比大有更友好更实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