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车库排水泵控制箱 看看内部结构和布线

楼主(2022-02-20):
车库排水泵控制箱 看看内部结构和布线

网友A:
原理非常简单,一个液位探头控制器给信号,两组污水泵热继电器相互互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原理非常简单,一个液位探头控制器给信号,两组污水泵热继电器相互互锁。 ...

高手.这个上面中间的是什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高手.这个上面中间的是什么

液位控制器 也可以叫液位继电器,一般接三根探头放在排水槽内,分别对于三个不同深度液位,三个探头同时接触水导电继电器输出,排水到只有两个在水里就停止输出

网友:
一看就是电工DIY的作品。

网友:
接线业余,DIY产品,中间液位继电器,提供高低水位检测。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手.这个上面中间的是什么

液位控制器。水位超过里面的继电器会接通。

网友:
完善一点的是双电源供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液位控制器 也可以叫液位继电器,一般接三根探头放在排水槽内,分别对于三个不同深度液位,三个探头同时 ...

谢谢触惑.用的是水位传感器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液位控制器。水位超过里面的继电器会接通。

谢谢解惑.第一次看到这个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