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PCWorks剑桥创新音响低音调节不起作用,把低音关闭,放音乐的时候依然有...

楼主(2022-02-20):
就算把低音关闭,放音乐的时候依然有低音发出,轰轰隆隆声(不是噪音,和音乐节奏一样,音乐停它也停),调节旋钮应该不会坏,调节的时候也没有发出异响,线路也没问题,没有维修过,两个卫星箱声音正常,会不会是TDA1554Q功放块坏了?

网友A:
多半是电位器的事吧

网友B:
喇叭有声音出就不关功放IC的事,反而电位器是有源音箱的易损件

网友C:
先测试一下音频输入端,本人觉得是电位器损坏问题比较大,但是别忘了测试地线(GND)是否通断!(当然也要检查输入线是否破损,特别是地线),电路图只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半是电位器的事吧

谢谢,买的电位器正在路上,回来试试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喇叭有声音出就不关功放IC的事,反而电位器是有源音箱的易损件

谢谢,买的电位器正在路上,回来试试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测试一下音频输入端,本人觉得是电位器损坏问题比较大,但是别忘了测试地线(GND)是否通断!(当然也要 ...

谢谢,买的电位器正在路上,回来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
电位器问题,9精清洗后润滑油伺候应该就能解决,

楼主:
确实是电位器问题,更换就好了

网友:
N年前有一对,后来送给同学了,后悔不已

网友:
pcworks好东东,最长寿配件?

网友D:
当年买这个的,现在至少40岁上下了。
我买的是千禧金版4.1的,因为当时银版的卖完了。用到现在已经23年了,当时还配套买了块SBlive!算是唯一能活这么久的硬件了。中间久换了个音量调节器,至今还能动次打次。。。

楼主:
引用 网友D:
当年买这个的,现在至少40岁上下了。
我买的是千禧金版4.1的,因为当时银版的卖完了。用到现在已经23年了, ...

金版4.1很少见呀,我一套白色4.1    一套银色2.1

楼主:
引用 网友D:
当年买这个的,现在至少40岁上下了。
我买的是千禧金版4.1的,因为当时银版的卖完了。用到现在已经23年了, ...

这一套修好了准备把他卖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当年买这个的,现在至少40岁上下了。
我买的是千禧金版4.1的,因为当时银版的卖完了。用到现在已经23年了, ...

这个4.1的后置声音极其微弱,不知道哪儿出了问题,又找不到图纸,不知道何处修起。

网友D:
引用 楼主:
金版4.1很少见呀,我一套白色4.1    一套银色2.1

本来是想买银色2.1的,可是到了魔都总代那边就只剩最后一套金色4.1了。犹豫了两秒钟后就把他抱回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4.1的后置声音极其微弱,不知道哪儿出了问题,又找不到图纸,不知道何处修起。 ...

电位器清洗或更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本来是想买银色2.1的,可是到了魔都总代那边就只剩最后一套金色4.1了。犹豫了两秒钟后就把他抱回家了。。 ...

晒出来欣赏一下

网友F:
请问低音电位器是换的什么型号,最近我也在研究,柄长是15MM还是20MM?谢谢,什么牌子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问低音电位器是换的什么型号,最近我也在研究,柄长是15MM还是20MM?谢谢,什么牌子型号 ...

柄长是15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