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ison] PS3111/SM2246/SM2258这几款常见的SSD主控哪个稳定性能比较好?

楼主(2022-02-20):
排除闪存不说,市面上这几款主控方案最常见,想买固态硬盘要选哪个主控最好?

网友:
首先排除PS3111
联想的SL700用的就是这个,太容易坏了! 自己用坏了一个(不到一年半),同事用坏了两块(也都是一年多)

网友:
都还好,挺常规的,慧荣方案相对比较妥帖一些

网友:
MLC就选2246EN。TLC就选2258H。PS3111跑分数据好看,但确实容易掉固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