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修理众仪ZT102万用表拨盘问题

楼主(2022-02-20):
众仪表的拨盘我觉得是比较容易出问题,手里的两个表都是这个毛病
拨盘一出问题,就产生各种问题

电阻档短接,惨不忍睹

完全测不了电阻了,拆
我这表奇怪吧,红外套里边是蓝爸爸

别处没什么问题,就是拨盘接触不良

拨盘上一层板油,尼玛,高脂能不脑血栓吗?
油脂沾上灰尘,形成血栓,这是我的诊断

擦掉油脂,看看效果如何

装好,暂时是修好了,不知持久性如何

测下电压

网友:
这种东西吧,就是可靠性太差,能用吗?能,但是你永远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抽风!     测量测试仪器是技术工作人员的眼睛,如果数据不正确会吃大亏!

网友A:
润滑脂擦完了 摩擦增大了

网友B:
胜利也是这样,我用过的胜利全部这样,以后不再用这种拔盘的表了。

网友:
我刚买的全新的UT61E+和UT89XE里面的白色油脂特别的多,而且是厚厚的一层,跟不要钱是的,我想两台不一样的型号而且是中端偏上的产品用那么多油脂应该有厂家的老化考量吧,您把油脂都查了不知道会不会磨坏的更快

网友C:
没油脂,脑血栓好了,下一步就是不抗氧化了 哈哈

网友:
你还是乖乖把润滑脂加回去,不到一年你再打开看,人家福禄克及日置,优利德都全加有,也没有见有影响的,不过这表便宜,现场用完可以扔了,看我加的VC189A,工业级4位半55000,没有任何影响,数据说话。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油脂,脑血栓好了,下一步就是不抗氧化了 哈哈

爽完几秒,后面他就知道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胜利也是这样,我用过的胜利全部这样,以后不再用这种拔盘的表了。

胜利没有加润滑脂吧?公司的几台VC79A,189A全没加,早期也没见加。国产高端表DT9989没加。

网友:
引用 网友D:
胜利没有加润滑脂吧?公司的几台VC79A,189A全没加,早期也没见加。国产高端表DT9989没加。 ...

现在用的vc890c+,电阻档老是上百的值,得反复拔几次才正常。以前的忘记什么 型号了,也是胜利。。。全部是这样的情况。再贵的表没用过,不知道情况,这种都是一百多块钱的。

网友:
我用的白色润滑脂,别人给高端轴承加的。

网友E:
我的ZT219,也是拨盘有问题,在DCV和欧姆档之间换档,经常出现完全断电状态。少数时候甚至报Err,只能关机,还要等一会儿重启才能正常。

曾经涂过白色的润滑脂,还是会出现问题。现在将润滑脂用布条擦掉了,未完全清洗,问题仍然存在。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的ZT219,也是拨盘有问题,在DCV和欧姆档之间换档,经常出现完全断电状态。少数时候甚至报Err,只能关机 ...

我有个胜利的电阻档也是,涂油也没有用,最后给别人了,几乎没用,10年左右了,国产就这样子,当然福禄克早期表也有这个现象,我发过这样图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润滑脂擦完了 摩擦增大了

那个可不是润滑脂,是导电膏,减小接触电阻,只不过时间久了脏污了,需要换!

网友(2022-06-14):
新版的102虽然改了转盘走线位置,晶振升级8M速度飙升,性能上提升了很大,但质量是还是容易磨损,新买的甚至没有润滑脂,我自己加的凡士林。对于延长使用寿命,我的意见就是加个小船型开关,一键开关机,反正我常用的90%都是直流电压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