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创维HC2600广电机顶盒奇特的蓝屏故障

楼主(2022-02-20):
家里的广电机顶盒,创维HC2600,山东有线,用HDMI连的电视,电视偶尔蓝屏(用其它机顶盒已经排除电视机本身故障),有时蓝屏几秒自行正常,有时必须关-开一次机顶盒又能正常使用,测了一下板子上的关键点电压,故障前后也没变换 ,也不知道这些电压给谁供电,数据如图。电视蓝屏时,用遥控器还能换台关机等操作,与无信号不一样(那时会显示无信号的电视logo在移动)。
有的坛友可能说不值得研究,在这里只是技术探讨。坛友能给点检修的思路吗?

网友A:
换根好一点HDMI线看看。

网友:
同意楼上的,先排除接触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根好一点HDMI线看看。

这根线在其它机顶盒上用的好好的,但它是网络机顶盒随着机器来的,估计比我买的绿联的要差点,要不我换着试一试。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应该可以排除这根线,在其它机顶盒上用的好好的。

HDMI线有不同版本,建议有条件更换看看,尽量使用原配的。

网友C:
主控贴散热片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HDMI线有不同版本,建议有条件更换看看,尽量使用原配的。

我想起来了,电视的HDMI口多年不用,换浪潮高清机顶盒(不是这个)后发现口不能用,经过擦拭等一番捣鼓才可用的,年前搬动电视柜时动了线,导致好多次是开机时颜色不正常,需要关高清机顶盒后拔插一次线才正常,但过程中没问题,我一度有换HDMI座的冲动,但是贴片多脚元件,怕自己搞不定反而问题大了,这几天开机正常了,这次是研究的另一个(创维)机顶盒,没想到遇到了这个奇特故障,明白了,我换个电视试一试。

网友:
光电的机顶盒可以免费给换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主控贴散热片试试

厂家设计的原机就不带散热片,我估计应该不是这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根好一点HDMI线看看。

谢谢您的建议,换了根线正常了,主要是偶尔出问题感到不可思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