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灯修复成功率高吗?

楼主(2022-02-20):
网上买的那种9块9包邮的PTC发热片,说是260度恒温。我发现好象不至260度!灯板锡盘是183度的吧?有些灯珠在拆装的时候,发现好的也会坏呢!特别那种一珠多芯的,是不是温度太高了?怎么降温呢?

网友:
温度太高了,加块铝片,可以降一下温度。

网友:
我反正一直都是用那种发热片修,感觉没啥问题啊。

网友:
易修,易坏

网友:
ptc拆灯板温度足够 而且ptc的加热板
灯板放上去时间长了 白漆都会变黄  碰到差的板子都会起泡。还有那种最便宜灯珠的边框塑料都能融化掉,
灯珠说明上好像是多少度 多少秒  应该都是低温焊锡,
时间长了灯珠的塑料架和果冻都受不了。

网友:
用PTC板也需要快,灯珠也不能长时间加热的。

网友:
灯珠肯定是用的无铅锡焊的,肯定不是183度,ptc发热片确实是260度左右恒温

楼主:
你们说的都有道理。我觉得还是温度高了,比如6脚三芯灯珠板,每次加热一次总有几个好的又坏了,因为三芯,不是这芯不亮,就是那芯不亮,前几天买的138度锡浆,熔点到是低了不少,但如果灯板发热太高,担心会熔掉……

网友A:
建议搞一个温控器,也可以控制一下通电时间,化了可以先断开,不要一直通电,楼上几位都分析到位了,灯板品质差异挺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搞一个温控器,也可以控制一下通电时间,化了可以先断开,不要一直通电,楼上几位都分析到位了,灯板品 ...

用温度控制器?哪恒温发热板白瞎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们说的都有道理。我觉得还是温度高了,比如6脚三芯灯珠板,每次加热一次总有几个好的又坏了,因为三芯, ...

用原来你就是138度锡浆那位哟,笑死我了,难怪今天发帖问灯珠,哈哈莫怪莫怪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温度控制器?哪恒温发热板白瞎了......

用温控器可以设定想要的温度呀,东西又不贵。

网友:
温度太高了,63锡的话,210度左右刚好,化锡时间也不能太长,控制在10s内吧。

网友:
花几块钱买个防风打火机,实测后面是铝板那种的可以拆灯珠,装灯珠

网友:
我也用这种换  的确很多地方都发黄啦

网友B:
我用的也是这种PTC板,一般的家用LED灯具维修问题不大。更换灯珠锡化了迅速换掉,时间不需要太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也是这种PTC板,一般的家用LED灯具维修问题不大。更换灯珠锡化了迅速换掉,时间不需要太久的。 ...

你说的对,时间久了,灯珠老化了,寿命短……

网友C(2022-04-10):
加一个二极管,半波温度可以降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一个二极管,半波温度可以降一些

也加了,好像只是升温慢了点,最终还应该是260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