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魅色8G U盘还能抢救么,主控哪几个引脚是接晶振的?

楼主(2022-02-20):
以前有时不稳定,后来发现是晶振问题,于是换了一个大晶振又用了七八年,现在晶振的焊盘掉落了,主控哪几个引脚是接晶振的?我看看还能不能抢救一下

网友:
11脚12脚接晶振

网友A:
直接刮骨治疗,焊盘重新做呗

楼主:
太感谢了,万用表量了一下,其中一脚是连着的,跳了一根线过去就可以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刮骨治疗,焊盘重新做呗

看不到引线了,直接焊在主控引脚修复好了。

网友B:
这么大个引脚,你连铜丝也不飞个,直接焊上? 难怪焊盘掉了

网友C:
太艰苦了,换一个吧

网友D:
用管状的小晶振做好绝缘,打胶固定再飞铜线好看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太艰苦了,换一个吧

修好了,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管状的小晶振做好绝缘,打胶固定再飞铜线好看些

谢谢,找了个坏U盘拆了一个晶振,换上去可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大个引脚,你连铜丝也不飞个,直接焊上? 难怪焊盘掉了

以前以为固定好了就没问题,但是也用了七八年了。这个U盘放在车上听歌,可能车震动导致脱焊盘了

网友E:
用  热熔胶   封一下      效果会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  热熔胶   封一下      效果会更好

重新用热溶胶固定好了,现在很稳定运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