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将智能灯电源从220V改成12V打造夜灯

楼主(2022-02-20):
因为这个制作是在3个周末陆续做的,所以没有完整记录过程,只是在最后调试拍了照片。

家里有个华为智能音箱,平时给孩子放音乐的,最近想弄个声控夜灯,于是想到了智能家居系统。

咸鱼上买了两个阳光电源的智能灯泡,想办法拆开了
用锯片把尾部锯掉,发现里面没有填胶,那就比较好拆了,从灯泡的灯罩和灯体的接缝处硬撬,撬掉一部分白色外壳就能把灯罩拆下来,灯罩是卡槽+软胶固定的,估计无损拆下来有点难。

灯泡是螺口的,所以是220V交流输入,接线试了一下,双色led色温比较柔和,不过发热巨大,铝制灯板不到一分钟就开始烫手了,拆下来扔一边。
家里12V比较方便,所以打算改成12V的。整个电路都要该,改的过程简单说,如下图,左边的两个PCB导线,为冷白和暖白控制线,非PWM调光,灯板上有控制芯片,现在灯板拆了,改装时没考虑太多,就直接加了个三极管上去(右边红色线连接)。

后来发现三极管关断不严,于是在控制线上切开串一个二极管,结果没有用,串就串了,也不动了。

控制板背面是wifi模块,要求3.3v,板子上下半部分裁掉了整流桥,能看到的是3.3V稳压,可是12V肯定不行,于是又单加了一个12V转3.3V电源板。

找了另外一个36V灯板,把线切开重新弄下,适配12V

重新装回灯壳。

用胶粘两个乐高颗粒上去

可以这样组装

可以用语言控制开关、亮度
最亮是这样

最暗是这样

网友:
比较实用,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