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zuk z2 Pro 2121电池拆解 BL263

楼主(2022-02-20):
几年前的手机,突然黑屏,不能充电。换新手机后,又拿来充电实验,发现充电电流很小,200ma左右,手机显示usb充电,不是ac power。但是,这个手机是能支持快充的,一度怀疑充电口损坏,百度一番,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求配件,未果。中间各种充电实验,各种充电头,原装,兼容,不同厂家,各种线材,轮番上阵,偶尔,能触发快充,百思不得其解。
后来发现,掉电很快,那会不会是电池的问题呢?--换!
换新电池后,插上充电器,5v握手成功后,马上重启充电,电压9v,电流直逼1A,这就是成功了呀!充满电,放视频4小时,剩余50%。不能说是满血复活,起码是判断准确,措施得力。遂得旧电池一块,拆解怡君。

电池正反面,可见电池是3100mah的,12wh,这就有问题了!
细看,电池是高压电池,标称3.85v,充电限制电压4.4v。和常见的三元电池不太一样。

脱掉外套,露出保护板,未见什么特殊部件

最后,电压3.946v,内阻61mΩ
这个应该是大了!等充电后,测试容量!

待续

网友:
坐着沙发等更新!

网友:
联想电池质量很好  ,小米的最差劲 K20 PRO 一年多就不怎么了 ……

网友A:
第一批 Z5  打了半年和平精英 现在电池好好的,机器小巧 屏幕舒服 ……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批 Z5  打了半年和平精英 现在电池好好的,机器小巧 屏幕舒服 ……

小仙女高中使用2年半

网友B:
新电池哪家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带保护板测会有误差?

至少,带保护板测试,包含了mosfet的导通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新电池哪家买的?

马云家,n多!不具体说了,盲购,没有一手使用体会,不能误导坛友

楼主:
初步测试结果出来了,设定终止电压3v,放电电流3A,显示容量1293mah,衰减很大。起始放电压降很大,电压从4.35v直降到3.5v,这个应该是内阻太大引起的。

再次充电后,用1A电流测试一次。
待续

楼主:
1A放电容量2163,标称的3100,剩余容量不足70%,新电池内阻未知,但是,应该不大于30mΩ吧

网友D:
我的z2p换了2个山寨电池,第一块用了3个月,第二块一年多了还好,现在换手机了,老手机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z2p换了2个山寨电池,第一块用了3个月,第二块一年多了还好,现在换手机了,老手机慢了 ...

我这就能是哄孩子

网友:
参照楼主的帖子,我也对i7p的电池拆了,谢谢

网友(2024-11-21):
这个手机我也有一个,不过有一个问题老是在莫名的时候就死机黑屏了,重启自己又好了,去售后也找不到原因,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很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