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 苏泊尔电压力锅50FC8168Q如何拆底部

楼主(2022-02-20):
那位大神知道怎么拆,底部5个螺丝都拆了就是打不开,不知道那里卡住了。软塑料下面打开过没有螺丝。

网友A:
软塑料垫子敲开就是螺丝!

网友:
脚垫下面有惊喜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软塑料垫子敲开就是螺丝!

打开过没有螺丝

楼主:
怎么没高人

网友:
一般底部深洞里的四个长螺丝拆下来就可以了,小心的撬开就好了。

网友:
和四周的不锈钢罩之间应该有反扣,注意点,能打开的

网友B:
铭牌标签下面有个螺丝。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铭牌标签下面有个螺丝。

没有螺丝

楼主:
引用 楼主:
没有螺丝

已拆开加了开关和支撑角

网友:
同款,怎么拆开的?谢谢

楼主:
你打开干嘛,外壳和下面壳是卡扣,用塑料的从缝隙处慢慢撬开

网友(2022-05-17):
象这样的绝大多数是小心的撬开。

网友C:
hai5588:这么多高人给你出注意,几个个月了。最后怎么拆开的也不答复。

楼主(2024-05-12):
引用 网友C:
hai5588:这么多高人给你出注意,几个个月了。最后怎么拆开的也不答复。

有卡扣拆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