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easycap usb视频采集卡拆

楼主(2022-02-20):
以前买了1个easycap usb视频采集卡,据说效果还行,但一直没有用上,直至前几天接了一批采集录像带的私活儿。
采集一批VHS录像带,画面还行,但总觉得有一些噪音在视频里面,心情不爽,拆开看看。
usb采集卡外观

拆开后正面,有两个芯片,
1个是STK1160主控
1个是GM7113C视频编解码芯片

背面除了一个稳压块以外啥芯片也没有,但有个疑似声音芯片的空焊点

看了其他网友类似的采集卡,有个AC97的声卡芯片

???????????????
那我这个没有声音芯片,是怎么录制的呢?查一下芯片的PDF
GM7113是视频编码解码芯片,没有关于声音的功能

查了一下主控STK1160的PDF,里面看到了下面的介绍

大致意思是说使用AC97声音芯片可以实现16bit 48/32KHz的立体声功能,但不过没有的话,也可以通过本芯片实现单声道8bit 8KHz的电话音质。

功能图上看也是这样
但为了改造音质去重贴一个ac97芯片也做不到,只能重新买一个质量好的,心里一万个曹尼玛飞过,以后可不能买便宜货。

网友:
视频连接线连屏蔽都没有,能是啥好货啊

网友:
回想起以前的PCI采集卡

网友A:
那不是有焊盘吗?自己吹一个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不是有焊盘吗?自己吹一个上去

拉倒吧,啥配件都没有,还不够累的呢,再买一个质量好的就得了

网友:
我以前用是天敏的那个采集器,体积跟个光猫差不多,那时候导视频是用软件录制,连接录像机播放,录像多久就录制多久,再编辑再生成,特麻烦,现在的好多了,直接复制就行了,都是数字的了,那时候是DV录像带

网友:
要是有HEVC一H264一MJPG可选编码器更好,录音尽量是MP3独立双声道立体声。零几年听说有录像带,或者VCD转换成电脑,硬件编码采集模块。

网友:
我也在用这东西,我是接地面波机顶盒和电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