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有没有大麦U盘32GB的量产工具?

楼主(2022-02-20):
如题?很不好用,第一次买的用不了几天坏了,后京东换了一个,有时存文件会暂停几秒。
下载的1187BC的都不能用,无法识别到U盘。

网友A:
按主控的型号搜量产工具,,论坛里面有很多工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主控的型号搜量产工具,,论坛里面有很多工具的

没有,搜FC1187BC的一个都没有,网上下载的量产工具都不能识别

网友:
你好,需要远程协助吗?100M币~500M币,或者1~5元即可,弄不好不要钱,(请勿私信,好像扣M帀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搜FC1187BC的一个都没有,网上下载的量产工具都不能识别

1178你搜1187当然找不到,眼神不好啊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mp;highlight=FC1178

楼主:
下载了,打开是蓝色的,不应该是1178绿色的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下载了,打开是蓝色的,不应该是1178绿色的么?

LockPortFail之后再点刷新,就显示出型号了,设置里颗粒体质差就选2-低级格式化 ECC10~12,体质好就选清空+原厂的那个选项,ECC不调,开完跑圈不过就再低级格式化开卡

网友C:
引用 网友B:
LockPortFail之后再点刷新,就显示出型号了,设置里颗粒体质差就选2-低级格式化 ECC10~12,体质好就选清 ...

黑胶体的,怎么看U盘体质呢,还是跟普通的一样,mlc算体质好,其他按体质差来算

网友:
在我印象里用一芯主控的颗粒都不太好,不然也不会上这个主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黑胶体的,怎么看U盘体质呢,还是跟普通的一样,mlc算体质好,其他按体质差来算 ...

黑胶盘正因为搞不清楚体质,所以推荐你先清空+原厂那个试试看,开卡也就几分钟就完事,跑圈过了就不用再开了,跑不过就用低格ECC12开,低格出来跑圈还是不过的话就当挂件吧

网友:
大容量2.0 印象都是这个主控 都是黑片大容量的坏块数过多,容量不够,然后强制半容量开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