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windows server 2008 R2 占内存好少啊,差不多210M

楼主(2022-02-20):
最近在玩windows server 2008 R2,发现这种服务器系统比普通win7 系统占用内存少好多,差不多只有210M,而win7启动时基本能有2.4G差不多。

网友A:
服务器搭建起来了。,用2003是不是太古老了

网友B:
老鸡鸡用XP/03你会发现跑起来666,装瘟7速度慢,08更跑不动,新鸡用瘟7就好了,不存在跑起来慢的问题,何况新鸡鸡好多连瘟7都装不上了...

网友C:
用2012比2008更好一点,你试试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2012比2008更好一点,你试试看吧

之前担心电脑太老了,怕跑不动新系统,所以下载了老版,但用起来很不错,消耗资源很少,很流畅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服务器搭建起来了。,用2003是不是太古老了

上面不是写的2008么

网友E:
不建议这个系统,系统本身是不错,就一个bug没解决。内存泄漏,微软只给exe程序定期清理内存,内核级别不改,估计就是逼你们用新系统去。2008连续开了几个月,16G内存都能吃光。目前已经被迫成了2012,还有个别硬件无法驱动,只有2016驱动,感觉以后被迫2016指日可待。。。。

服务器是铠晶t201p(2.5G),直接安装2012单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建议这个系统,系统本身是不错,就一个bug没解决。内存泄漏,微软只给exe程序定期清理内存,内核级别不改 ...

我之前选2008R2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认为R2是对server 2008进行了大修正,没想到还有不少问题。
看来也要换新版本了,就是担心2016系统对系统配置要求太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上面不是写的2008么

我装了一个2003 server系统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老鸡鸡用XP/03你会发现跑起来666,装瘟7速度慢,08更跑不动,新鸡用瘟7就好了,不存在跑起来慢的问题,何况新鸡 ...

2000跑的更快,就是好多驱动不支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建议这个系统,系统本身是不错,就一个bug没解决。内存泄漏,微软只给exe程序定期清理内存,内核级别不改 ...

你这个应该是你的硬件驱动有内存泄漏了,不太可能有这问题的,这样的话Win7也一样遭罪

这些家用和服务器系统同核心,就是服务的默认开关情况不一样,就这造成的内存不同,其他都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2000跑的更快,就是好多驱动不支持了

2k是我最喜欢的一个系统,没有之一

网友:
改变当然大了,第一版的2008是基于vista的,r2是基于win7的。
另外,2012 r2对应win8.1版。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之前选2008R2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认为R2是对server 2008进行了大修正,没想到还有不少问题。
看来也要换新 ...

配置高还不是最大毛病,最大毛病是,2008还能被精简,2012开始,随便精简一些东西,例如PowerShell什么的,界面会丢掉大量东西,什么组策略都没了,估计是组件之间互相依赖的太复杂了,根本没法精简。2012效率还可以,虽然占空间但是不慢,而且自带的多网卡绑定非常好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2000跑的更快,就是好多驱动不支持了

目前我用着XP,虽说也有好多软件不支持,但暂时还没大影响...

网友:
换成server版本换成core模式,你会发现内存占用更刺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目前我用着XP,虽说也有好多软件不支持,但暂时还没大影响...

现在xp还能用?

网友:
MaxDOS好像还有好多人用来维护...

网友:
如果不是软件强制升级,我到现在还在用win2000~~~个人觉得是最好的系统,虽然现在用win7,但并没有觉得有任何改进~~
系统升级,配置升级,速度和原来一样,也没有体验到任何新功能...

网友:
2008好像驱动不大好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