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刚买了不到50天的水泵防冻器坏了拆开看看

楼主(2022-02-20):
年前老家水泵冻坏新换了两台水泵,为防止再次悲剧,网上买了两个智能型水泵防冻器,标称功率18瓦,温度可以保持在15度左右,超过20度机器自动断电。从节约的角度正合本意,于是买回来加电吸在水泵上没再管它。由于不在身边使用,昨天预报天气又要降到零下8度左右,于是赶紧派人前去查看防冻效果。现场看电源指示灯明明亮着,但横摸竖摸加热器周围冰凉,干脆拿下防冻器触摸加热板,依然凉凉的。触摸另一个防冻器有温度,马上意识到这个防冻器坏了。店家答应邮寄新的,但要付费6元的快递费,东西本身不值钱,不到20元,坏的人家也不要求回寄了,所以才敢拆开与大家共赏。
处于保护商家的考虑,就不发铭牌和正面标识了,只拆开看里面电路和加热棒。经测试,这根加热棒(估计就一直流烙铁芯)内丝烧断,旁边带有温度传感器,用于监控基板温度并作为恒温控制的参考源。看电路板扎实程度,温度控制部分估计问题不大,纯加热棒烧毁的可能最大。
只是网上没查到大约21v、18瓦的烙铁芯,有相似的产品,但含邮寄费已接近防冻器自身的价格了。厂家配的这根加热芯估计也就几毛钱,没任何标识,太不耐用了。

网友A:
图呢???

话说像茶吧机上的那种叫啥PT还是啥的加热的玩意不好用???

网友:
这烙铁芯这样干烧,短命产品。一块358双运放做温度检测,也算智能产品?

网友B:
既然是拆机,应该把产品信息如实公开,产品好不好,我们自己评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呢???

刚才编辑出问题,重复出现了两个帖,现在图加上了。

加热芯就是个普通的几毛钱左右的低压直流烙铁芯,用粘贴锡箔纸(也可能具有导热功能)与金属基板粘贴在一起,同样粘贴在一起的还有个温度探头。想想一个圆形的长陶瓷芯与金属基板是如何接触传导热量的,更难以想象那块金属基板又是如何把热量传递给水泵的。所以个人认为这东西的设计可能处于成本考虑根本不实用,金属平板对水泵粗糙外表面,能传导出的热量可想而知。
不知为何不用PTC做加热源?起码那是两个平面接触传导热量,价格也不是太贵,也就是一两元的事。另外卖产品时为何不附带一块导热硅胶贴?那样把防冻器粘贴在水泵上,估计效果不知要好多少倍。

网友C:
这玩意也太简陋了,那个发热芯很像电烙铁的,这种东西我感觉自己都能做,就是温控器加,加热棒

网友D:
交智商税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既然是拆机,应该把产品信息如实公开,产品好不好,我们自己评价。

看商家的诚意,看新寄来的是否耐用,若还是损坏,我会与大家交流的。至于店家还是厂家要求自费邮寄不到3个月就损坏的产品,我不得而知。

另外刚才用表又确认了一下,这个两芯插头供电220伏的防冻器,交直流负载共用其中的一芯,也就是说假如火线共用的活,这根加热棒的内丝会带高压火电,尽管接头处用绝缘套管做了隔离,一旦出现意外,水泵外壳肯定带电。跳闸是庆幸的,假若正好有人洗澡,那可就麻烦大了~
另外发现零火互换后,加热棒处不“火”了,但温度传感器那里又出现“火”了,也就是说二线插头无论怎样插,金属基板上都有带电的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D:
交智商税了吧

坦率的讲,这款产品在同类产品中算是比较靠谱的,起码吸附磁铁布置了两块,能很好的吸附在水泵上,其它家的大多一块,吸在水泵上不时的偏移或下掉。另外芯片节能是无触点的,天气温度上来时能可靠的断电而有效的节能。另外看电路板做工还算比较扎实,只是到了加热部分,太顾及成本,没舍得用稍微贵点的PTC材料。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玩意也太简陋了,那个发热芯很像电烙铁的,这种东西我感觉自己都能做,就是温控器加,加热棒 ...

双金属片温度开关+加热器

网友:
这玩意简单到山寨都能模仿的地步了。

网友:
其实用电饭煲的保温片不香吗?还装智能。

网友E:
24V  21W 的货车小灯炮可以考虑下,低压下寿命会很长。

网友F:
应该弄一种不用电力,双金属片切换三通阀,低于5摄氏度断开水泵,旁路放掉水泵里面所有水,高于10摄氏度自动切回水泵管路。

网友:
引用 网友F:
应该弄一种不用电力,双金属片切换三通阀,低于5摄氏度断开水泵,旁路放掉水泵里面所有水,高于10摄氏度自 ...

这个思路很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F:
应该弄一种不用电力,双金属片切换三通阀,低于5摄氏度断开水泵,旁路放掉水泵里面所有水,高于10摄氏度自 ...

好主意,只是成品出来成本可能和水泵的价格差不多。普通家用水泵一般不到二百元,抽水高度能达到四五米吧。再有水泵蓄水膛里的水一般低于两个水口的高度,放水的话也得考虑在水泵的最底端设计排水口,按此思路,只要水泵底部接一常关电磁阀,进水口处接一常开电磁阀,再加温控电路,到时自动开启排水电磁阀和关闭进水电磁阀即可,因为出水口处一般会有止回阀,不用担心回水的事。

楼主:
引用 网友E:
24V  21W 的货车小灯炮可以考虑下,低压下寿命会很长。

好主意,只是灯泡的温度会散射出去,不宜传导到别的导热媒质上。

网友G:
这玩艺是老式的内热烙铁芯吧,我手头还有差不多30根

网友:
还不如我在拼多多上买的那个加热带,直接220v供电,还带有漏保,将加热带缠在水管上,一个冬天水管都没冻过。明年准备给户外的所有水管都缠上电加热带。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玩艺是老式的内热烙铁芯吧,我手头还有差不多30根

应该用直流烙铁芯吧,220v的恐怕内阻太大,毕竟这里输出直流才16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