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不用深度拆屏,灯管巧换LED灯条

楼主(2022-02-20):
       最近帮一间超市更换了两台老化的监控显示屏,老板将两台24寸的旧屏送给了我(在此先表示感谢!),拿回家接上电脑测试效果太不理想,颜色发黄发暗,玩游戏根本看不清环境,于是考虑给它动动手术,更换成LED灯条。立马下单从某宝买了两套灯条及驱动板,静待到货,却无意中发现有一行文字注明:“此驱动板不支持亮度调节。”,而此时老板说已经把货发出去了!!!没办法,等东西回来再想办法吧。
       转眼间两天过去了,灯条到了,包装挺结实的:

      拆出来看看,做工似乎不错:

      先用9V电源串个20欧电阻测试有没有坏颗粒,结果完美:

      接下来拆屏,我用的方法比较简单可靠,只把屏幕面盖拆开一定角度,能把一边的灯管接头完全露出来就行,不用整个拆开,然后把灯头外边的塑料片(红圈处)小心剪掉:

       把引线剪掉,再用镊子等工具慢慢把白色硅胶挑干净:

        搞干净了,不过不小心把灯管挑破了……。另外一头不用这么干净,只要把外头那段带卡子的部分搞掉就行,然后用合适的棍子往里面轻轻一捅,就……。

      从另一头冒出来了,接着用手拉出来,用钳子咬成粉包好丢垃圾桶完事。

       接下来很重要,不知道有没有朋友换过LED后后现一个问题,换好后从上往下看或从下往上看的时候,会在边缘看到一排的亮点?这是因为LED是点状光源,而灯珠距离背光板太近造成的亮度不均匀造成的。我用的方法比较简单,先往里面塞一条小的透明热缩管,然后再把灯条靠上部,慢慢插进去。因为加了热缩管,灯条由于摩擦效应很难插进去,这时候要注意了,要慢,而且每次只握三四厘米这样往里面推(最后那一点可能还要用到尖嘴钳)记住,装好再上电测试一下没问题再继续下一道工序,免得翻工,每一步都要测。
      然后另一条灯管也用同样的方法搞定:

       原来的驱动板只有一个VGA输入,我的1065没有这个接头,要转换,干脆换个万能板吧。12V电源,万能板,还有LED驱动板装好。当然孔是对不上的,要重新切,不过刚好VGA的孔用得上。装好以后接线,我发现LED驱动板线路简单,开关信号驱动一个双三极管进行恒流驱动灯条,突然灵机一动,开关信号接万能板的亮度信号不知道能不能改变灯条的工作电压?先接上试试吧:

     这一试不要紧,还真可以,调节亮度,控制端输出电压从0.8V到2.8V左右变化,灯条也跟亮暗变化,改接成功!先打一轮辐射4看看,效果不错,亮度适中,细节分明:

再把图片放到另一个没有改装的屏幕上看看,天壤之别呀:

网友A:
还有不支持亮度调节的,那是真差评了

网友B:
是有不支持亮度调节的恒流板,价格便宜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不支持亮度调节的,那是真差评了

贪便宜没看清,不能怪人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有不支持亮度调节的恒流板,价格便宜一些

就是看它便宜才买的,不过24寸的灯条也难找。

网友C:
确实漂亮,这屏什么品牌的,应该底子也不错,本以为改的效果都不好呢

没关注过这领域,这种都是灯放边上导光片导过去的吗,还以为灯在中间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确实漂亮,这屏什么品牌的,应该底子也不错,本以为改的效果都不好呢

没关注过这领域,这种都是灯放边上导 ...

显示器是AOC的,屏幕忘了看牌子和型号。灯条在屏幕上下两根,中间是导光、均光板。大于24寸的基本都是灯管在后边,这样的构造会让屏幕组件相对较厚。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显示器是AOC的,屏幕忘了看牌子和型号。灯条在屏幕上下两根,中间是导光、均光板。大于24寸的基本都是灯管 ...

我说怎么对比度这么高,红布还发光,进游戏一看,你这应该是加了MOD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说怎么对比度这么高,红布还发光,进游戏一看,你这应该是加了MOD吧。。。 ...

确实加了8队友的MOD,现在带派普和狗肉,本来还带了凯特的,但是她老是自己乱跑(BUG)。但是对比度不关MOD的事,可能是我调高了,亮度30,对比度50,色度50。

网友D:
也有一台显示器基本看到到图像了,很想自己试试修复。楼主好手艺。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也有一台显示器基本看到到图像了,很想自己试试修复。楼主好手艺。

照我这个方法很简单的,不怕拆坏屏幕,只要能找到背光的开关和亮度控制就行,但也要小心。祝你成功。

网友E:
为什么不换直接换灯管呢?恒流板都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为什么不换直接换灯管呢?恒流板都省了

灯管亮度差,耗电大发热大,容易老化。

网友F:
细心之人才能做这个。

网友G:
这种文章很有实用性,赞 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F:
细心之人才能做这个。

细心谈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种文章很有实用性,赞 一个。

多谢捧场!

网友H:
引用 楼主:
灯管亮度差,耗电大发热大,容易老化。

MAG 22寸LCD用了11年的淡定飘过,目前未觉察到明显老化迹象,再说LCD背光不存在蓝光问题,对眼睛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H:
MAG 22寸LCD用了11年的淡定飘过,目前未觉察到明显老化迹象,再说LCD背光不存在蓝光问题,对眼睛较好。 ...

使用少确实不易老化,同是03年买的,我家19寸的AOC显示器还好,32寸的创维电视早就不行了。光源偏冷可用驱动板的色温调节功能解决,问题不大。创维在改装前发热巨大外壳升温明显,背光板基板发黄发黑,改装后基本没有温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