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个气动压接设备,改个小台钻怎么样?

楼主(2022-02-20):
废品站看到的,螺丝一水的英制,拼夕夕买了一套内六角扳手拆下需要的部分,打算做小台钻支架。给坛友看看,希望提点建议。
一、气动部分有SMC标志,整体如下:
1

2

3螺丝都有USA标志

二、以下拆回来留用的部分:
1导轨高度有15厘米

2上钳口上下移动非常流畅,一点晃动都没有

红框的位置应该是有轴承?

3是压接杜邦插头的吧?

4底座

5小的铝底座在导轨上就不那么顺滑,还稍有松动

谢谢欣赏,希望提出宝贵建议

网友:
路过,进来观摩一下

网友:
做小台钻支架精度不够,这种导杆会晃动的。

网友:
这个气动压接机不错

网友:
这是线材压接机。做台钻的话,正负压不好控制,精度不高,还要考虑破真空时间。改造成功的话也比较另类。

网友:
做台钻有齿轨和丝杆两种方案。齿轨+步进电机精度高,维护和寿命不好。丝杆+步进电机普遍。精度一般也能到0.1mm。齿轨可以到0.001mm。价格贵。不合适

网友:
红框的位置应该是有轴承?
那就是轴承,直线轴承

网友:
单衬的直线轴承,没啥精度,强度也不怎么好。

网友:
好东西,多少钱买的

网友(2022-07-31):
如果是不要钱应该连气缸一起带回来,做小型冲床,应该很不错,压接端子不要丢

网友:
适合做个台钳~加2片钳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