套皮的WiFi6?拆解移动送的“WIFI6”路由器:Haier HAR-20S2U1

楼主(2022-02-20):
拆一个装宽带时移动送的路由器,型号是HAR-20S2U1,生产厂家是海尔的这我也是服气了啊

----------------------------------------------------------
CPU是MT7621AT,运存是D9PTK,容量应该是128MB的,,FLASH也是128MB的。
大体架构是MT7621AT+MT7905+MT7975

套个皮的“WiFi6”路由器,,实际上还是WIFI5的芯加了个WiFi6的控制器罢了

主板做工一般,,但是这个散热片倒是非常良心啊,,那么大面积的铝。。

楼主:
我今天试了下,,是真尼玛的热,,,啥也不干都好热了

传输速度是满载WIFI6协议标准的。。是真的WIFI6无线模块架构

跑无线传输就是烫手,,室温情况下,,摸着不能太久,很烫的玩意

楼主:
怎么说呢,,我只想说很一般,电源芯片我找不到datasheet,真的是无语,,盲猜应该是国产的芯片,开关频率应该在1.2MHz左右。

网友A:
不要用png格式图片啊,容量太大了,半天才打开。

网友B:
WiFi6就是无线协议 只要用的是WiFi6的无线芯片 就是WiFi6路由器

网友C:
这散热片铁的吧,铝的涂什么漆

网友D:
同上,只要是WiFi6协议的芯片,原则就算是WiFi6路由器。实际连接速率和下载速度如何?
金属散热片固定设计不错,不知道散热能力如何,这3颗芯片都是大火炉。

网友:
测速辨真伪

网友E:
白送的要什么自行车

楼主你宽带多少M多少钱?

网友:
7621目前有固件刷

网友F:
好歹你这个还有wifi 啊,芯片紧张,好多移动的光猫都物理阉割了WiFi芯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要用png格式图片啊,容量太大了,半天才打开。

其他格式的清晰度不行啊,,下次注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WiFi6就是无线协议 只要用的是WiFi6的无线芯片 就是WiFi6路由器

就是个缝合怪,,不是原生的WIFI6,,,外挂的WIFI6控制器,,勉勉强强算是WIFI6路由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好歹你这个还有wifi 啊,芯片紧张,好多移动的光猫都物理阉割了WiFi芯片了

你咋知道的啊,,移动来安装的光猫就没有WIFI,,,,外加了一个路由器,,,,,,

楼主:
引用 网友E:
白送的要什么自行车

楼主你宽带多少M多少钱?

坐标东莞,,300M宽带,,299安装费,,免费一年,,后面续费不知道啥价格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同上,只要是WiFi6协议的芯片,原则就算是WiFi6路由器。实际连接速率和下载速度如何?
金属散热片固定设计 ...

比R8000差一些,,但也不算太差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散热片铁的吧,铝的涂什么漆

我拿起来是轻飘飘的,,感觉应该是铝的,,如果是铁的,,那我还赚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WiFi6就是无线协议 只要用的是WiFi6的无线芯片 就是WiFi6路由器

它是外挂的WIFI6控制器,,原则上是WIFI6的路由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是个缝合怪,,不是原生的WIFI6,,,外挂的WIFI6控制器,,勉勉强强算是WIFI6路由器吧 ...

那什么型号的是真WIF6路由器?

网友:
引用 网友F:
好歹你这个还有wifi 啊,芯片紧张,好多移动的光猫都物理阉割了WiFi芯片了

电信的一样也没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什么型号的是真WIF6路由器?

主控原生就支持WIFI6的,,这个算是WIFI6了,,,,哪怕主控依然是千兆网口,但是集成了WIFI6的控制器,分立是勉强算是WIFI6,,都是成本闹的,还有缺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