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电H8850无线路由器账号密码是多少

楼主(2022-02-20):
今天,搞了一个宏电H8850无线路由器,打算放车里,复位了IP是192.168.0.1,账号密码不知道。官网说明书 默认192.168.8.1 admin admin,应该是修改过的固件,那位大神使用过,知道密码,这里感谢!!!

网友:
路过,进来观摩一下

网友A:
账号:admin
密码:admin
试试看。

网友:
拆了看看啥构造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账号:admin
密码:admin
试试看。

admin root guesr user 都试过了

网友B:
这事,你得问下顺丰的技术人员或者先拆个机吧,看看里面是拿啥存的固件,如果是SPI的,买个341回来找原厂的固件刷回去就行了。
甚至于只要能搞到原厂固件,341都不用,去厂家网站下固件,直接进恢复模式里刷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事,你得问下顺丰的技术人员或者先拆个机吧,看看里面是拿啥存的固件,如果是SPI的,买个341回来 ...

固件也没有,管网没有

网友:
password试试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事,你得问下顺丰的技术人员或者先拆个机吧,看看里面是拿啥存的固件,如果是SPI的,买个341回来 ...

拆了,MT7620+EC20-cn+25Q128,固件可以提取,找不到固件

网友(2023-01-30):
引用 楼主:
拆了,MT7620+EC20-cn+25Q128,固件可以提取,找不到固件

请问密码找到了吗?

网友(2023-10-18):
同问,密码找到了么,我搞了一个X1还没找到密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