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请问坛友数码管版T12控制器用的这类编码器是不是有正反方向

楼主(2022-02-20):
请问坛友数码管版T12控制器用的这类编码器是不是有正反方向

之前买的数码管T12控制器留了一套备用的一直没组装最近朋友要我给组一台就把备用的控制板翻出来了,装好一试调温方向是反的接线没问题我两台对比了下接线是一样的设置也是一样的原来组装的那就正常

网友A:
编码器是有正反的。

就是同样顺指针转动,有的品牌程序反应是加大,有的品牌型号程序反应是减小。

我的车机音量坏了自己买一个换了,就是反方向的,后来隔断线路飞线解决了,最后还是有问题,就是转一格,音量加2格,算了影响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编码器是有正反的。

就是同样顺指针转动,有的品牌程序反应是加大,有的品牌型号程序反应是减小。

看来买编码器还要注意正反向啊,不知道是我中奖了还是这控制板配的编码器有一批次都是反的

网友B:
确实有方向,又看不出来,只有试了才知道。
我之前用的编码器写的代码,今天换一个编码器方向反了才知道这个问题,还以为哪里搞错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确实有方向,又看不出来,只有试了才知道。
我之前用的编码器写的代码,今天换一个编码器方向反了才知道这 ...

我也查半天还以为哪里搞错了哈哈

网友:
编码器也是碳膜的吗 。家里车机上不好用了。。以为走数字信号,能玩一辈子呢。

网友:
三个脚内部排列顺序,不一样

网友:
内部结构有差异,输出波形时序不一样

楼主:
不用飞线设置可以调反方向,就是好奇才来问问

网友:
有方向的,
1脚和3脚对调一下就反方向了。

网友:
正交编码器,正交 = 90°相位差。。。就是AB两个引脚输出的两个方波相位差是90度,根据AB输出波形的上升沿与电平关系判定旋转方向,比如AB时序相差90度是左转,那相差270度时就是右转

比如这个图 沿着CW方向 当A下降沿时 B检测到高电平,沿CCW转时 A下降沿时 B检测到低电平,。就可以判断左右转。

网友:
https://www.520101.com/play/7019/0 你看了久明白了

网友C:
这个我也有,可以设置编码器方向的,可以问下卖家,长按编码器进入设置,我现在这个版本是H8,设置好了在H状态长按保存退出

楼主(2022-04-17):
引用 网友C:
这个我也有,可以设置编码器方向的,可以问下卖家,长按编码器进入设置,我现在这个版本是H8,设置好了在H ...

可以设置的当时就设置好了只是觉得很奇怪所以才发帖问问

网友:
t12已经没有几块钱的控制板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设置的当时就设置好了只是觉得很奇怪所以才发帖问问

你这套和我买的外观是一模一样的,我的可以设置编码器方向的,长按编码器进入设置,设置好了长按退出保存,我买的时候卖家说有多个软件版本,设置参数各不一样,如果和我的不一样当我没说,我的设置图片发给你参考下

网友D:
我想问下这种编码直接换成按键支持不,我不喜欢转的,以前我看过一个支持换按键的,后来我在网上问的没有一个能支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想问下这种编码直接换成按键支持不,我不喜欢转的,以前我看过一个支持换按键的,后来我在网上问的没有一 ...

这个我也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