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华硕路由器AC88U改造散热:加笔记本热管、导热绵改成铜片

楼主(2022-02-20):
想要8个lan的路由器,上咸鱼收了一只,也早知道这货发热严重,想想热就热吧,不至于那么容易烧坏,好像确实也没有看到烧坏的。室内25度,CPU温度82度了,周末闲着没事就动动手吧,本想加个风扇,但声音大灰大就放弃了。本次主要就是把导热绵改成了铜片,没想到效果还是不错的。直接看图。

屏蔽罩拆开看了一下,里面也是导热绵,但本次没有换里面的导热绵,后悔了,换了的话wifi放大器温度至少降低5度。

这边是CPU,散热片小了不少。

把CPU上原来的导热绵去了,换成铜片

找来一个废旧笔记本热管

找来一块1mm厚的铜片

拆拆拆,打磨。。

网友:
这个温度天热了也死货,立起来放  买个日本贝培亚小功率风扇 滤网弄好  ……

网友A:
与其这么改不如加个风扇了

网友B:
降了20度这么夸张?

网友:
我考,内存那边经历过什么,竟然变色了!!!!!! 散热做得很差,华硕的工程师太不靠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与其这么改不如加个风扇了

加个风扇最简单,但是会有噪声和灰大,而且也不符合diy的精神嘛

楼主:
引用 网友B:
降了20度这么夸张?

简单的讲就是把导热棉换成了铜片,效果确实想不到,10多度

网友:
风扇效率高。。

网友:
感觉好像是DEL笔记本D610散热器

网友C(2023-05-19):
路由器速度快吗,多少钱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路由器速度快吗,多少钱收的

忘了多少钱收的了,路由器不错的,关健是有8个口,但好像还是存在wifi流的情况

网友:
购物网搜“南桥芯片散热风扇”,静音好用

网友:
我的网件R7000就是博通大火炉,热是真的热,稳定也是真的稳定,找不到换路由的理由,无奈开始挂狗东云,现在7000在家吃灰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忘了多少钱收的了,路由器不错的,关健是有8个口,但好像还是存在wifi流的情况 ...

是想说wifi断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想说wifi断流吗?

就是,我用投影通过wifi看nas里的电影时,有时一晚上都老是提示wifi断开。

网友:
搞个静音风扇更简单,效果应该更好。

网友:
还是742n好,不用担心散热,也不会断流乛◡乛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我用投影通过wifi看nas里的电影时,有时一晚上都老是提示wifi断开。

还一直以为华硕是高级货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