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卡胜KU202和威克士WE210官方参数比威克WU130士矮16mm

楼主(2022-02-20):
那位坛友出来手上有这两款手转的出来说说是不是真的,想不通这16mm的空间怎么压缩出来的

网友A:
又不是16厘米,有啥好纠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又不是16厘米,有啥好纠结的???

坛子里还有大神为了两三厘米改电池用18350电芯岂不是得不尝失

网友B:
引用 楼主:
坛子里还有大神为了两三厘米改电池用18350电芯岂不是得不尝失

可以肯定地告诉你就是得不偿失。那样改法性能下降,续航下降,而且我也觉得并不好看,和原来的手柄相配并不协调,完全就是抚摸党根据个人喜好改的样子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肯定地告诉你就是得不偿失。那样改法性能下降,续航下降,而且我也觉得并不好看,和原来的手柄相配并 ...

这样看来如果威克士官网没有测量错误的话就在误导消费者,210用5MM的长度换18MM高度用户是非常值的,像我是维修复印机的长短高矮一厘米都会方便很多。

网友:
这玩意乱标,实际是一样的,就这两货扭矩标的都不一样,有标38,有标35还有标30的。

楼主:
自己量一下最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