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飞利浦HQ6070剃须刀充不进电维修(电路通病)

楼主(2022-02-20):
    飞利浦HQ6070剃须刀用了10多年,当年花了近三百元,充电器都用坏了两个,但剃须刀一直很好用,年前突然充不进电,充电指示灯一直亮着,拆开看看内部什么情况。
    可以水洗的剃须刀从来也没水洗过,拆机过程中看到防水做的还可以,密封圈等都挺好。打开看到电路板还用三防漆做了防水处理,开始总以为是电池有问题,先外接电源对电池充电几个小时试试,电池没问题。
    看电路板有个位置发黑,那个元件肯定是烧坏了,放大镜下看到是贴片三极管(标号Q103),表面有三防漆加上发黑看不到什么型号,想换元件都没办法,网上也搜索不到相关电路图,能搜索到飞利浦6070型剃须刀视频都是拆机更换电池的。闲鱼网上有卖6070型电路板的,并带电机和电池,便宜的很13元还包邮,就买了1块,同时又卖了个二手飞利浦6070剃须刀30元(知道这个二手肯定是电路板坏的)。买的那个电路板怎么看都和原装的一样,同样做了防水处理,刷有三防漆(想看看Q103什么型号,因为刷了漆看不清楚,隐约可见6**t,中间字看不清,有点像0字样),装上试机很好,兴奋的就直接给了好评,谁想到电池放完电了再充电充不进去了,就和卖家说这板子质量不好,残次品充不进电,卖家怀疑我的充电器有问题,我说有两个充电器,卖家还算是好讲话,补发了1个过来。买到二手那个拆开看也是Q103烧坏发黑。Q103究竟是什么型号呢?在电路板上多看了看,发现Q311也是个贴片三极管,因为在板的边缘三防漆刷的薄,型号明显可见(丝印6ct)。Q103是不是也是6CT呢?收到补发的新板再认真用放大镜看Q103,确定那个就是丝印6ct。
    淘宝搜索真有,0.15元一个,买了10只。收到贴片6ct用40型指针万用表1K档 测量了一下,黑笔接1脚-红2脚5.5k。黑1-红3脚5.5k。丝印6ct体积真是太小,和蚂蚁一样,焊接成问题。把电路板三防漆处理掉,三极管三个焊点明里露出来,焊点没处理,试着直接吹上去吧,家里正好有热风枪,用热风枪380度,风速2去吹它,一吹就跑掉了,用镊子轻轻压住贴片三极管6ct,风速再调小一点,吹吹就是焊接不牢,可能是镊子挡住温度了,吹久了又怕贴片吹坏了,去年买过一瓶焊浆,打开看看都干了用不上。只能是吹到粘住一点,再用调温电烙铁350度去点一下3个焊点,因为没有特尖烙铁头,只能这样蜻蜓点水,镊子镊一下掉不下来就行,外接充电器充电6小时(先把电放完),试机可以用了,说明原来充不进电就是Q103损坏损毁,把另外两个板Q103都换上,等着依次充电试机。下一步就是再刷上三防漆。
    飞利浦HQ6070剃须刀采用HQ8505充电器,6070的满电充电时间为8个小时,但第一次充电为了激活蓄电池,保证以后的正常使用,一般应充满12小时。6070没有弱电和满电提示功能,只有充电提示功能。也就是说,它只能在充电时有一个绿色的灯亮,表示正在充电。而无论你充电多久,它都会一直亮着,不会因为内部电量已满而发生变化。而如果在使用后,电量不足,它也不会有变化。所以,它不熄灭,是完全正常的。有时插上电忘记了一充就是20多个小时,我想过渡充电是导致Q103发热烧坏的主要原因吧。

楼下更新....

网友:
不错,看来是通病

网友A:
漆是怎么去的?另外那个空的ic是不是调速的,对应高阶版本机器

网友B:
焊盘清理下很好焊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漆是怎么去的?另外那个空的ic是不是调速的,对应高阶版本机器

风枪吹一下三防漆就软了,用镊子慢慢清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焊盘清理下很好焊啊

谢谢指点,下次一定清理掉原有的焊点

网友:
动手能力真行

网友(2025-03-22):
飞利浦686的通病是A1404TS芯片易坏,新的IC不好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