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各位老师,请教一下:这样的液晶屏还有救吗?

楼主(2022-02-20):
各位老师,请教一下,万用表的液晶屏,买不到配件,这样能通过换偏振片修复吗?

网友A:
后面的反光膜撕了,胶除干净,再贴张铝胶带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后面的反光膜撕了,胶除干净,再贴张铝胶带就行了

谢谢指点啊

网友:
假货宝上应该有卖的吧???

网友B:
点起来看看是偏光坏了还是反光坏了,都可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点起来看看是偏光坏了还是反光坏了,都可修的

谢谢指点,麻烦再问一下:看了两面都有一层,但看着都像偏光呢,这个屏有背光,是不是两面都是偏光,另外0°、45°、90°是什么意思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指点,麻烦再问一下:看了两面都有一层,但看着都像偏光呢,这个屏有背光,是不是两面都是偏光,另外 ...

那你点起来,找个偏光放上去,转一转,如果某个角度正常了,说明是偏光坏了。否则可能是反光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你点起来,找个偏光放上去,转一转,如果某个角度正常了,说明是偏光坏了。否则可能是反光坏了 ...

你好,再麻烦问下,从马宝上买了反光底片和偏光0和90度的,换了也不太正常。两面偏光、正面反光反面偏光,正面偏光、反面反光,两面反光都试了,不大行,偏光组合试了0+90 90+90 0+0 90+0,最后只有反面反光,正面偏光0度旋转到45度左右能在近乎垂直角度角度下看清楚,开背光的情况下好一些,而原来撕下来的偏光膜正反基本是一样的,是买的偏光膜不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