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我也想取出这螺丝,求支招

楼主(2022-02-20):
看到几帖清洗衣机内筒,也十分想清洗下,里面早已惨不忍睹。螺丝盖帽早已不知去向,尝试几次均也失败告终,不知怎样才能取出,上几张图片。

网友:
你需要一把冲击批

网友:
这个螺丝好像是反丝的。

网友:
我也想知道

网友:
反丝,某宝有专用的工具,可以搜一下,我记得无意间看到过,忘了名字了,自己下功夫搜吧。

网友:
螺丝是反丝,上点螺丝松动剂。

网友:
可以趁机买个电动扳手,再配批头玩。

网友A:
怎么那么多说反牙的?你们拆过吗?人云亦云!
我就木有遇到过上波轮的螺丝是反牙的,倒是三洋的试过扭断螺丝头,,剩下一段丝杆在里面,,,要换离合器

网友:
实在不好拧的话,而且极渴望清洗,用大点的麻花钻头把螺帽打掉,把桶拆掉后,再用老虎钳夹着拧掉旧螺丝,换个新的螺丝装上。

网友:
用这种或一字螺丝刀反方向扭(记得:万一螺丝太紧,别急!要轻轻左右旋转,不要用死力!)

网友:
7分压3分拧,有种起子是六方杆的,可以压死后用活动扳手扳起子,三洋的洗衣机没有反丝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怎么那么多说反牙的?你们拆过吗?人云亦云!
我就木有遇到过上波轮的螺丝是反牙的,倒是三洋的试过扭断螺 ...

这种转动的功率螺丝100%反丝的,不然转起来螺丝会自动松动,桶子就会飞出来

网友:
用一壶刚烧开的开水从螺丝上淋下去,然后赶紧拧螺丝,用冲击力拧,祝你好运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种转动的功率螺丝100%反丝的,不然转起来螺丝会自动松动,桶子就会飞出来 ...

不一定的这个桶有时正传有时反转的。只有脱水的时候是单向转的,洗涤的时候来回转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转动的功率螺丝100%反丝的,不然转起来螺丝会自动松动,桶子就会飞出来 ...

我拆美的洗衣是顺牙的

网友:
最好是冲击批,如果容易拧松的话洗衣服也会松动的,所以紧的好

网友:
这螺丝不紧的,就是拧的时候会转动不好用力,把洗衣机往正面放倒,皮带连接的离合器拿点东西固定住再拧上面螺丝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一定的这个桶有时正传有时反转的。只有脱水的时候是单向转的,洗涤的时候来回转的。 ...

洗涤是正反转,脱水高速顺时针转的吧,小天鹅的。

网友:
不是反丝的,先浇几壶开水,罗丝刀后面捶子敲。实在不行的,波轮不耍了搞烂换新也可以,波轮也不贵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转动的功率螺丝100%反丝的,不然转起来螺丝会自动松动,桶子就会飞出来 ...

波轮要正反不停的变换运行,你说它该是正好还是反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