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想做一个一个键的PS/2键盘

楼主(2022-02-20):
机箱放在桌子底下,桌洞最里面,按开机键不方便。华硕主板只支持PS/2键盘开机,不技usb键盘开机,为了键盘开机,专门挂一个键盘,有点儿太夸张了,所以想找一个一个键的PS/2键盘。
结果没找到,最小的也是PS/2的小数字键盘,还要几十块。倒是也有2键,3键,4键的键盘,可是都是usb接口的。
所以突发奇想,能不能用废旧的PS/2键盘,把电路板拆下来,只接一个键,做成一个开关小盒子,这样体积又小,又不要花钱。
不知道有没有人有过想过这个想法,或者做过这个尝试?

网友A:
不用那么费劲吧?!机箱开机线,接两根延长线出来,一个鼠标微动就可以了,机械键盘轴也可以,随便一个轻触开关都可以,让那两根线短路一下就开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那么费劲吧?!机箱开机线,接两根延长线出来,一个鼠标微动就可以了,机械键盘轴也可以,随便一个轻触 ...

你这个方案我也想过,不过不太适合我。
主要是有时候机箱要拉出来,开关的线如果穿到桌上来,拉机箱时这个线是不好拔的。
如果是PS/2接口的话,拉机箱出来时,可以拔下来。

网友:
一般主板默认的PS2键盘,所以如果想试用USB接口键盘的,就要到BIOS中寻找USB设备的选项,然后在寻找一个USB keyboard这个就是USB键盘,你选择成开启就是enable.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用那么费劲吧?!机箱开机线,接两根延长线出来,一个鼠标微动就可以了,机械键盘轴也可以,随便一个轻触 ...

正解,我曾经这么干过,不过现在假货宝上有成品了:

网友:
买个pcie 或者usb开机卡  声控开机

网友:
虽然有很多看起来简单的办法,如果我自己,大概会做一个433M的遥控。。。但是真想做键盘也不是不可能,如果你有单片机基础的话: https://www.arduino.cn/thread-77766-1-1.html

网友:
如果是任意健开机的话,这个想法没有问题,电路板行和列随意找两根线接个开关就行了,

网友:
设置为AC开机就可以了.

网友:
8楼正解,随便找个ps2的破键盘拆解,里面电路板很小的一块,随便找个按键,比如空格, 然后顺着空格位置的薄膜找是那两根线一直找到电路板的位置,一般是涂抹的石墨导电,把石墨刮掉就是电路板了焊上两根线,这两根线短接一下 就是按一下空格的意思了

网友:
拆个键盘自己接出来了行吧

网友:
拆个费键盘测量要哪个键直接拆电路板焊接线出来

网友:
网吧开机键了解一下

网友:
bios设置通电自动开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