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机的硬盘主板

楼主(2022-02-20):
硬盘主板损坏  导致硬盘不转更换主板可以尝试修复  查询的是只要更换相同版本主板  互换主板芯片即可让硬盘大概率正常使用  本人手残没把握换芯片   就找的相同容量硬盘拆机   确定版本相同  直接互换 硬盘可以正常使用   仔细对比主板并非完全一样的   查看硬盘生产年限也相差一年   在这样的情况下只更换相同主板不换芯片是完全能正常使用的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试试  这个办法

网友A:
wd的,之前试过直接换,不换芯片,转一会自己停了hhhh,能用可能纯属巧合

网友B:
直接换99%的可能性是不行的,不知道楼主是怎么成功的。
换板必须板号完全一致,并且替换原ROM芯片,没有的话要替换主芯片!

网友B:
另外提醒下,别直接换,有些板直接换上去会坏磁头,那就再也恢复不了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另外提醒下,别直接换,有些板直接换上去会坏磁头,那就再也恢复不了了! ...

同一批次同型号的行不?

网友D:
尽量别换电路,万一里面写的程序不同,会更难恢复数据。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同一批次同型号的行不?

专业维修硬盘的来告诉你,如果楼主的硬盘是原厂的话,百分99.99直接对换一模一样的板子都不可能正常认盘,因为适配都不一样,况且这种1945的固件入口都是变化的,就算成功了,它芯片(rom)里面的适配不一样,会导致硬盘不在正确的工作范围内,会导致的问题有:1.过量功率,头死的早,2.功率过小,出红绿色块,数据容易丢失。所以,换了板子一定要换rom过来,不换就直接用软件读rom出来写到新板子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换99%的可能性是不行的,不知道楼主是怎么成功的。
换板必须板号完全一致,并且替换原ROM芯片,没有的 ...

我也是死马当活马医   一模一样两个盘一个坏道盘 一个不读盘  把坏道盘的主板直接装不读盘的硬盘上  hd查看硬盘号正常  依旧是不读盘的编码   硬盘数据无所谓  直接就格式化了  重新分区正常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尽量别换电路,万一里面写的程序不同,会更难恢复数据。

在乎数据的 尽量正常操作吧   我这都是学习资料 不在乎 瞎折腾  但是真的可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一批次同型号的行不?

个人经历 就是相同型号 相同容量硬盘   换上直接能用  需要恢复资料的不要轻易尝试  不在乎的可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wd的,之前试过直接换,不换芯片,转一会自己停了hhhh,能用可能纯属巧合

论坛助手,iPhone ...

我的确实能用   重新格式化了 也写入删除视频了  感觉一切正常    我也觉的很神奇   相同版号   相同容量换的

网友:
换板成功的,我只限于火球10.2G的老硬盘

网友:
撸主走了狗屎运,鉴定完毕...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同一批次同型号的行不?

你怎么知道同一批次的?同一批次就算型号一样呢也要对板号也要换ROM

网友:
期待楼主的使用后续报告

网友:
是可以的,但不能百分百能成功!我曾经试过(硬盘上的驱动模块坏了,磁头和转轴一切没事!但一定要确保同牌子和容量相同)”如有雷同,实属巧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怎么知道同一批次的?同一批次就算型号一样呢也要对板号也要换ROM

比如,同一批货买了两个

网友:
引用 网友C:
比如,同一批货买了两个

看楼主的板子电机部分是大电流的,应该是1945的4t的盘(也可能是降容3t盘),每个头是500g那么就是8个头,每个头各有适配,所以,楼主的盘就算0.1头的适配合适 ,后面的头也不一定是完全合适的,现在能用只能说是临时使用,长期存放数据的话,太危险!!!

楼主:
引用 网友C:
比如,同一批货买了两个

相同年款相同款式相同容量主板互换坏主板的硬盘可以正常     不同年款相同款式相同容量互换也可以正常   都是西数紫盘  亲自测试的  楼上修硬盘的大佬说会坏就不知道会不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接换99%的可能性是不行的,不知道楼主是怎么成功的。
换板必须板号完全一致,并且替换原ROM芯片,没有的 ...

话不要说得这么绝对。我就换过版号不一样的硬盘主板(一个是希捷普通的薄盘,一个是希捷监控盘),板号不一样,但是板上的主控芯片和其他基本是一样的,对调了rom,现在换后的硬盘一年了还是好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