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一个墙插有时候打火,剪下来看看.

楼主(2022-02-20):
一个墙插有时候打火,剪下来看看.

网友:
打火就更换吧,不然以后会更加频繁发生,触片变形估计这墙插品质就是不行

网友:
应是带载插拔插头造成的拉弧。

网友:
带电插拔,负载功率太大。

网友:
这个 “剪”真是个性

网友:
打磨干净    调整调整   还是可以用的

如果是铜的。。。。。。。

网友:
铜片弹性不好,时间长了就变形不能很好地接触了

网友:
两块一个的都比这个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