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联想投影仪加装手动调焦(Lenovo SP001)

楼主(2022-02-20):
联想投影仪 收破烂收的,没有遥控器没法调焦。调焦是电动的没有手动调焦环。淘蓝牙遥控器功能都能用就是没法调焦

外观

拆了电动调焦电机

用尼龙车了个外套,锯个口子卡在调焦杆上

卡在调焦杆上,加根拨杆伸到机壳外

拨到上止点

拨到下止点

完成

楼主:
亮度可以,720P还是差点 看得见看不清

网友:
可能是调焦电机故障,可以试着改手动调焦。

网友:
为啥你们啥都能在收费站淘,还是好的那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