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修佰乐BL11-6H数显工业计数表

楼主(2022-02-20):
厂里产品上换下来的数字时代初期用品,现在该功能一般都整合到触摸一体屏上显示了

单次最多记数999999

控制柜里只有DC电源的时代,所以工作电源是DC24V

计数方式很方便,外接个任何种类的开关就是实现计数

里面挺简洁的,DC电源整流后经7805攻存储芯片工作

开始在整流后级接上AC24v电源,计数器不工作,后面经检测,一个12V稳压二极管短路造成开关电源不工作,后面去掉该二极管,直接改接12V电源,计数器工作正常

短接1、2脚一次,计数表值累加1显示

不知道该表计数到999999后会作何显示,哪天用个干簧管在电动车轮上试试

网友A:
到最大值应该循环显示,或者full字母。6位数显,大概是绕线机用,给微风扇极细漆包线绕线圈。电动车振动大,尽量用277和477等霍尔芯片,网上有国外干簧管DIY无刷电机,没多久烧断不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到最大值应该循环显示,或者full字母。6位数显,大概是绕线机用,给微风扇极细漆包线绕线圈。电动车振动大 ...

早期注塑机上用的,合模一次计数1,用的是硬接触式行程开关;高速计数的话,干簧管毕竟是机械式动作,要么动触臂容易疲劳,要么容易错过磁场信号漏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