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红外加可见光感应控制开关,只能接白炽灯的

楼主(2022-02-20):
设计的不错,用个BTB04-600的双向可控硅。4A的。
单片机刮掉型号。

网友:
看芯片估计是BISS0001,跟一下电路应该能判断出来。

网友:
目测芯片为红外热释电处理芯片BISS0001.那张洞洞板是走错片场了。

网友:
我的不跟你一样(大同小异)我的是带灯头的,负载15W-150W,可以调试时间和距离!(线路图只供参考)

网友:
可控硅的肯定是纯电阻的负载好。

楼主:
http://www.elecfans.com/dianlutu/app/20180920779775.html

BISS0001是一款具有较高性能的传感信号处理集成电路,它配以热释电红外传感器和少量外接元器件构成被动式的热释电红外开关。它能自动快速开启各类白炽灯、荧光灯、蜂鸣器、自动门、电风扇、烘干机和自动洗手池等装置,特别适用于企业、宾馆、商场、库房及家庭的过道、走廊等敏感区域,或用于安全区域的自动灯光、照明和报警系统。

楼主:
怎么照片全横过来了???????

是不是自动识别的长方形?正方形?

还没有搞清楚问题。还是手机的照片管理软件的问题?

真是的。烦人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照片全横过来了???????

是不是自动识别的长方形?正方形?

手机照片旋转是图像信息值改变,建议屏幕截图,图像压缩等重新编码。这感应开关只能接白炽灯不利于节能,零几年到处是7瓦节能灯管光感声控开关,后来换成3瓦阻容LED球泡。

楼主:
这个好像是!!!!!!!!

楼主:
驱动交流可控硅要过零检测的。要不下个波就关了。

网友:
只能白炽灯,,led灯都不行吗?那不是使用范围很小了

楼主:
所以这个可控硅控制有点奇怪,大概是个方波。无法驱动节能灯。。

而LED灯也有问题。亮的不够。,,关不策底。

楼主:
所有这类用可控硅控制的,都不能控制LED灯,节能灯,开关电源类产品

楼主(2023-03-20):
估计LED等过的电流太小,所以压降太小

楼主(2024-02-07):
声控灯比较使用,公共走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