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万能板 洞洞板 材质不同 感觉差别很大

楼主(2022-02-20):
千万别用电木材料的,焊不了几下,掉焊盘。
环氧树脂的好,这个你锯下,就能感觉到,好的板,锯的很细。好的板,明显结实 力量大。不变形

楼主:
左边这个板,特别满意,颜色浅,但材料结实,都忘记哪家买的了?

网友:
我喜欢那种双面绿的,厚实,结实,不容易烫掉铜箔,还有双面镀锡版本

网友:
看价格就是了,这种东西还是一分钱一分货的,深黄色那种最差,偏白一点的好一点,最好的是绿色的,我现在一般都用绿色了

网友:
谢谢LZ分享,感觉绿色的好些。

网友:
电木的拆焊锡的时候特别容易掉焊盘

网友:
我跟你说, 下次分板不要锯,不要剪, 卡一个直的东西,洞洞板边, 直尺,啥都可以, 用刀两边划一下用一掰很直, 砂纸上拉几下OK.

网友:
还是单面绿色环氧板好

网友:
20年前玩这个相当来劲。

网友:
这玩意一分钱一分货

楼主:
喷锡和印制板完全不一样,好很多。

同样说是环氧板,实际上本体制作时候,填充物好坏不同,差别也很大。好东西难找,大家都拼成本,这次买的板就比较薄。

电木板,都没有用心生产,质量太差,就算便宜一半都不值得。

网友A:
得用好焊锡,含有助焊剂的
PCB表面如果不亮,最好用细砂纸打一打,板子放时间长了表面有氧化层
这种板子也不易长时间加热,所以要用好焊锡
所以新买了焊锡,又换的大功率烙铁,基本一秒钟上锡。

楼主:
这次买的黄的环氧板板就比较薄。

那种白的环氧板,质量真好,锯,搓都要很费力,结实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得用好焊锡,含有助焊剂的
PCB表面如果不亮,最好用细砂纸打一打,板子放时间长了表面有氧化层
这种板子也 ...

千万别用砂纸打磨。。。。。

人家原来有一层助焊,保护膜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千万别用砂纸打磨。。。。。

人家原来有一层助焊,保护膜的 ...

他说的是切开的边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