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用于烯王改造90w的快充板

楼主(2022-02-21):
之前看这个充电头玩的挺火的,但协议较少。前段时间有空画了这个板子,一直没空焊接,调试完又放了好久。芯片用的sw3526

支持协议如图所示

外围元件较少, 算上PCB白嫖的话,我做了10张板子,平均成本4块多,不够5块一张。
c口往外延伸的一点,可能要切割一下内面的塑料,我第1个版本是刚刚好,结果外壳太厚了,线插不稳。

详细信息可以浏览视频,相关文件在视频下方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1F411E7iY/

网友A:
我的天90W~这上面应该可以煎鸡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天90W~这上面应该可以煎鸡蛋

这个板子是65瓦的,我手上还有另外一个用芯片控制光偶的型号是可以输出100瓦。
个人认为这充电头上90瓦有点勉强,降规格的当65w用,缺点是太大了

楼主:
如果可以的话b站投两个币吧,做下up主玩一下,目前手上还有几个版本没调试,或者调试完了还没空发。①sw2303 100w
②sw2303数控电源
③ht7178与sw3526(小功率轻薄本 DC升压pd模块)

楼主:
好像这个充电头本来是有线的,那条线可不能浪费了。后续会出一个焊线的版本。好像印象之中那条线是CC1还是CC2是不通的,如果有朋友可以帮忙测量的话,不胜感谢

楼主:
引用 楼主:
好像这个充电头本来是有线的,那条线可不能浪费了。后续会出一个焊线的版本。好像印象之中那条线是CC1还是C ...

已经在哔哩哔哩发布了最新的焊线版本,同时还有c口版本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在哔哩哔哩发布了最新的焊线版本,同时还有c口版本

去看看自己能不能改

网友(2022-03-23):
引用 楼主:
这个板子是65瓦的,我手上还有另外一个用芯片控制光偶的型号是可以输出100瓦。
个人认为这充电头上90瓦有 ...

给充电宝充电可以达到80多接近90,就是不知道能不能长期使用

网友:
我是换了老王家协议板,这电源跑65w都很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