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电池内阻仪LQ1860S航空插头接线

楼主(2022-02-21):
我组装好电池四线支架,其中四线电流正.负,电压正.负。
请教有LQ1060S的大侠,航空插头4线怎么接?

网友:
你要用表测量一下你的内阻仪两个夹子的接线。一个夹子一对线,不分正负。就是你的红线是一对,黑线是一对。我的表是RC3563,接线如图。仅供你参考。

网友:
电池内阻仪LQ1860S

把主题编辑一下可好(型号)?

网友A:
电池接线柱也应该是四线才对,最好是4个电极那种,因为我用开尔文夹合拢测试电池内阻,发现阻值一直变化,要是把夹子张开测试,阻值就很稳定,所以最好电极分开。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池接线柱也应该是四线才对,最好是4个电极那种,因为我用开尔文夹合拢测试电池内阻,发现阻值一直变化, ...

他这个就是四线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接线柱也应该是四线才对,最好是4个电极那种,因为我用开尔文夹合拢测试电池内阻,发现阻值一直变化, ...

谢谢你的回复,我已经弄好了,架子比夹子稍微准确一点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我已经弄好了,架子比夹子稍微准确一点

没什么高深技术,你的电池架上的探头针:外电流、内电压,短针为负极、长针为正极。

另外,线材问题。一是线材尽量绞在一起,减少线动带来误差。二是不要硅胶线,使用带屏蔽层的线最好,也是为了不让外部环境引起误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什么高深技术,你的电池架上的探头针:外电流、内电压,短针为负极、长针为正极。

另外,线材问题。一 ...

谢谢老大热心回复

网友(2023-02-05):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我已经弄好了,架子比夹子稍微准确一点

你好怎么接的,方便发一下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