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拆了三个硬盘,大家帮忙看看用什么主控做U盘

楼主(2022-02-21):
三种芯片   谢谢各位大神了

网友:
现在主控好像不挑颗粒的,你可以找fanallen,他那边奇形怪状的板子多

网友:
你没看见论坛有查询的软件吗

网友:
MLC的用2246EN,TLC的用2258H,这是我的选择

网友:
SK那个看起来是HY14/16,2D TLC可以上56K再做固态或58XTU盘板子或者3267AE(但是U盘主控hold不住它和颗粒体质有关)
东芝(铠侠)是BICS3,可以上3281黑片工具,UP309,3268?
英特尔那个烂大街的L06,可以上3267/3268/3280/3281/IS903(1.8VCCQ)或者46EN/46XT/58H/58XT的U盘板

当然三个颗粒都可以上安国和芯邦

网友:
tsop别上3281,不然可能折腾到怀疑人生,当然用黑片工具开slc模式倒是不错的选择,容量变1/4(单贴)或1/6(双贴)。

网友:
都可以上sm32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