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扬子空气炸锅不通电故障

楼主(2022-02-21):
同事的扬子空气炸锅说是烤红薯中突然不通电了,拆开研究研究内部构造,顺便看能不能修复

拆下底部四个螺丝,测微动开关通,电源线也通

撬开顶部盖板

拉出上盖,注意后面排气口凸起,需要翘着才能拉出

温控器和定时器也是通的

拆掉接线测加热器36Ω也是好的,那就剩温度保险了。

拆掉加热管

拆风扇

这个温控器的探头,温度保险在里面,位置没有拍照

184度的温度保险

阻值无穷,就是它,因为温度高保护就熔断了

淘宝3块钱包邮的温度保险,没有184度的就买了185度的,用接线端子尾部压接的。

结束,谢谢大家观看

网友:
原来真的是空气

网友A:
这锅具据说使用率不高

网友:
原理和电吹风差不多

网友:
温度旋钮最高200度,换个185度的保险?感觉不长时间还会烧。

网友:
很好的维修帖

网友:
小孩子喜欢做烤鸡腿吃
挺好用的,还可以烤地瓜呢

网友:
高手,这个也会修!

网友:
我家也有一个,烤个鸡翅啥的还可以,但感觉这东西不值

网友:
谢谢分享,过年前刚刚买了西屋的空气炸锅,做烤地瓜,烤鸡翅不错,现在经常烤蛋挞,就是吃了上火的很。

网友B:
前次给丈母娘家折修电饭煲,也是这个保险坏了,去配件店买个2元钱,换上之后通电初步正常,10秒之后又烧了,懒得再查什么问题,不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前次给丈母娘家折修电饭煲,也是这个保险坏了,去配件店买个2元钱,换上之后通电初步正常,10秒之后又烧了 ...

丈母娘的 你都不管了  你完了

网友:
一看就会,我用吹风机烤地瓜可以不

网友:
引用 网友B:
前次给丈母娘家折修电饭煲,也是这个保险坏了,去配件店买个2元钱,换上之后通电初步正常,10秒之后又烧了 ...

温控部件坏了吧

网友:
感觉烤箱更好一点。空气炸锅内部烤东东的空间小了点,而且传说不是太好清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锅具据说使用率不高

空气锅还是挺不错,我自己使用率还是挺高的,体积比烤箱小,比较好收纳。

网友C:
淘宝的温度保险很多是假的

网友:
这个温度电阻就是最后的保护,就是一次性的。
如果正常使用就挂了,说明热设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前次给丈母娘家折修电饭煲,也是这个保险坏了,去配件店买个2元钱,换上之后通电初步正常,10秒之后又烧了 ...

可能加热盘表面有异物,传热不良过热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淘宝的温度保险很多是假的

有点尴尬,不试不知道真假,试玩就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