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利用行吊拉550电机齿轮

楼主(2022-02-21):
手里有一个报废的550电机
想要把他的齿轮拉出来
最后想到的方法是角铁切一个缝隙塞入齿轮与电机中间 然后电机固定在行吊上 角铁固定在五吨的钢卷上 行吊往上一调就下来了
这个方法也适用于无孔齿轮
注意不要让齿轮乱飞
我是用一件衣服包住齿轮
拉出来的齿轮就在衣服里

网友:
如果是5吨压力,能将它压成粉末。

网友A:
过盈配合,用热风枪加热到150度左右,拿钳子就可拔出。

网友:
杀鸡用牛刀,你是来秀行车的

网友:
高射炮打蚊子

网友:
嗯,好的,今天我就下单去买个行车,回来拆齿轮

网友:
单位有20T的行吊不知道会不会把轴搞断

网友:
75坛友没行吊,满满的什么仇!什么恨!!

网友:
我有航吊,5吨卷板,我还差点钱搞个齿轮?直接买新了

网友:
杀鸡用牛刀

网友:
秀儿,是你吗?

网友:
上面的坛友说杀鸡用牛刀,我感觉是用大炮打蚊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过盈配合,用热风枪加热到150度左右,拿钳子就可拔出。

150度磁铁就退磁了

网友:
D型轴,用行吊,稍微用力就会下来的,或者用喷灯烤一下,轻轻松松就拆下来了!

网友B:
人家让你加热齿轮!不是整个电机加热!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人家让你加热齿轮!不是整个电机加热!

齿轮和磁铁离得太近,很难控制的,而且没到150度就会开始退磁了

网友:
行吊,公司很多,大大小小都有,卷材也有,就是你这种电机没有,不能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过盈配合,用热风枪加热到150度左右,拿钳子就可拔出。

轴太细,材质基本相同。加热时等同一起加热,根本没用。

网友:
见过行车拉东西,钩子掉了,钢丝绳把钩子弹起来,砸到门牙上,牙碎了,嘴唇也成了兔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