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联] 群联PS2251-09量产成功了吗?怎么没有容量?

楼主(2022-02-21):
有个金士顿的64G U盘(群联PS2251-09),刚开始的症状是插USB口没有任何反应,后面短接主控识别了,量产后(下图)拔出再插入USB口,也显示发现新硬件,但没有盘符出现,后来在磁盘管理里找到,但却没有容量,感觉FLASH不存在一样,换另一台电脑插也一样的情况。

网友:
我也有这个问题 但没办法解决

网友A:
量产成功的进度条是绿色的,你换其他版本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量产成功的进度条是绿色的,你换其他版本再试试。

网上看别人量产教程,成功也有显黄色的。之前我量产只用了“低格”,后面发现网上的都是“低格+高格”,我再试一试。

楼主:
这次量产成功了,可为啥只有32G????

网友:
你自己锁了30000MB

楼主:
嗯,过后仔细看了设置,明白怎么回事了,又重新量产了,容量选64G,已经成功了,坏块太多,得了50G左右。

速度如下:

网友:
还可以,至少成功了,

网友(2023-07-25):
引用 楼主:
嗯,过后仔细看了设置,明白怎么回事了,又重新量产了,容量选64G,已经成功了,坏块太多,得了50G左右。
...

大佬 能贴出详细的设置图吗?有个群联量产几次都没成功 就算显示绿色也不见盘符显示  求个详细设置的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