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有没有修示波器的大神?请教利利普编码器旋钮问题

楼主(2022-02-21):
我的利利普编码器坏了,原机用的是20定位20脉冲,但目前只能买到质量好点的30定位15脉冲,请问能否装上使用?为啥我见过别人换上所有按键失灵,不知道是否个例

网友:
示波器的编码器也属于开关一类吧,具体内部什么结构还真不知道,请坛内的各路大神登台讲道。

网友:
不能混用,可能会出现只有一个方向,没有另一个方向,必须用20位20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