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v电源空载电压在4.6-5.6v之间从低向高约1秒一个循环跳动,正常吗?

楼主(2022-02-21):
昨天收到一个适配器,5V6A的,给迷你投影仪(标注要求5v3a)用,结果不能开机。先前用2a的手机充电器供电,可以亮起,但用不了。所以才在小黄鱼买了这个,看起来是全新的,卖家也如是说。提到电压跳动问题,卖家“问你的小投影仪是用充电器的还是电源?电源用充电器是不太好用的。”我不大明白他的意思。我只想问坛友,电压在这个范围内规则跳动,这个电源算正常的吗????请行家解释一下,先谢谢!

网友:
不正常,直接退货吧

网友A:
5V6A不是USB输出的吧?USB输出的也没办法这么大电流使用吧。正常一般USB接口也就3A左右的电流最大了。再大估计USB接口受不了

网友:
这样跳变肯定是不正常的。这个电源有故障,要检查修理。

网友:
楼主买了个充电器,我感觉,充电器是不能给功率设备供电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5V6A不是USB输出的吧?USB输出的也没办法这么大电流使用吧。正常一般USB接口也就3A左右的电流最大了。再大 ...

5v4A的oppo充电,是什么实现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5v4A的oppo充电,是什么实现的?

OPPO貌似是专用的,有另外多的针脚。

楼主:
感谢楼上各位兄弟!包运不到20块钱的东西,退起来也麻烦啊

网友:
可以拆开,输出直接接到次级的一级电容那边,顺便看看电容有没有坏的,有就换掉

网友:
引用 网友B:
5v4A的oppo充电,是什么实现的?

这种是真的充电器,充电头集成了充电功能。和手机握手后直接向手机电池输出4V多的电压,手机端没有降压环节所以充的快还温度低。充电到85%的时候就恢复成5V输出跟一般手机5V充电一样的逻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OPPO貌似是专用的,有另外多的针脚。

USB-A口,左右两侧是正负极,加宽处理。可以通过更大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