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拆修不能出仓的步步高DVD,型号CS320,莫名正常了,看来是欠拆!

楼主(2022-02-21):
家里东西老了总是要出这样那样的问题,比如大台灯的一个触摸键背光不亮,小台灯DIY的夜灯灯珠瞎了一个,没啥大的影响就懒得动
但音乐每周末都要听的,结果换碟时发现托架不出仓,这必须得修修了

这个DVD就是在客厅用来放10几年前刻的CD和MP3
记得是2012年左右吧,放学的孩子在楼道捡的,电源线都剪断了,偶花了5个大洋才买到所有权

轻薄迷你型,估计是桌面音响套装里的,应该还有功放喇叭什么的

步步高的CS320
前脸左侧电源键,托架前面是亚克力的,工作是发蓝光

中间是开关仓键,右侧是红外接收窗、LED数字屏、播放和停止键

右侧还有个6.35的话筒接口

背面

铭牌

音频、视频输出
USB口应该是可以插U盘播放图片、视频啥的,但一直没试出来怎么用

底面,2007年生产的

开壳了,这机机的壳子还挺厚实的
以前也拆开过,改了托架的氛围灯,不过当年还没混本坛,所以这是第一次见光

内部布局

左侧是电源板,用的是ST VIP系列电源芯片

中间是光盘驱动器

右侧是解码板
主控、固件闪存、内存、电机驱动等,芯片还是不少的

边上还有块话筒的前置放大板,运放是4558

中间还有个大大的磁环

右侧面板的电路板

左侧是电源键和托架氛围灯

播放木有问题

光盘转得很欢

但按开仓键,托架没动作,屏一直显示OPEN

只能拆光盘驱动器了
楼下继续!

楼主:
把驱动器拆下来
看肚皮

用手指波动灰色齿轮,能够进出仓

怀疑是进出仓电机挂了
测两端电阻,好像是不太稳定

拨动起来,电阻一会大一会小的

主轴电机电阻比较稳定

光头电机也没问题

没代换电机,只能继续来回试进出仓,包括底部那个位置开关

试着试着,怎么发现进出仓貌似顺利了

没搞懂,难道又是机械问题,润滑油?

来个动图

手上没有针对塑料合适的润滑油,也只能放放

重新装上去,反复试,竟然没问题了!!!

那就装好继续服役

这个问题的原因,偶估计主要是电机,可能因电刷接触不良导致转子不通电,手动拨动后转子能接上了
估计再多来几个 回合就要修电机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把驱动器拆下来
看肚皮

这个不出仓,皮带老化占得多,也有盖碟片的磁铁力太强,下面塑料机构润滑不好,拉不开,不出仓,不好好检查,还得卡仓!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出仓,皮带老化占得多,也有盖碟片的磁铁力太强,下面塑料机构润滑不好,拉不开,不出仓,不好好检 ...

谢谢指点,下次故障再现方便检查

网友B:
直流电机拨动相当于发电机,量电阻就会波动,一般是那根皮带老化变硬了,用开水烫烫能凑合用用

网友C:
家里一个服役快20年的步步高DVD,有光纤,有同轴,接功放很方便,所以一直服役中。

网友:
光驱进出仓不好一般也就皮带老化无力,齿轮卡死,磁铁吸死这几种,电路故障几率很小

网友:
润滑油干了,粘性越来越大,造成了的机械卡阻

网友:
东西容易坏,一般是因为家里有一个心灵手巧的人。

网友:
家里的BBK DVD是为了给孩子播放儿歌什么的,早已吃灰了

网友:
不能出仓一般是皮带松了,动力不足以拉开盘片,莫名奇妙的好了也许是天气的原因,皮带冷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流电机拨动相当于发电机,量电阻就会波动,一般是那根皮带老化变硬了,用开水烫烫能凑合用用 ...

肯定是拨动后停下来测的,咋会动起来测嘛

皮带偶没看到,应该夹在中间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肯定是拨动后停下来测的,咋会动起来测嘛

皮带偶没看到,应该夹在中间了 ...

皮带在这里

网友:
还能做什么用啊

网友:
以前修过一例不出仓故障,正反转供电的稳压管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家里一个服役快20年的步步高DVD,有光纤,有同轴,接功放很方便,所以一直服役中。 ...

老早偶用的是个带MP3解码的CD机,这个小巧还能放DVD片子,就改用这个了

网友:
这个听CD效果如何,貌似朋友家有一台在吃灰,改天搞过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出仓,皮带老化占得多,也有盖碟片的磁铁力太强,下面塑料机构润滑不好,拉不开,不出仓,不好好检 ...

零几年自己修过奔腾4品牌主机光驱出不来,到修车店买小段内胎,仔细剪出o形圈能修好。

网友:
步步高现在难觅踪影

网友:
时间长了,某些部件老化或磨损了。
我机子也时有这问题,不能开仓时,按按仓门就开了。
进仓时,有时进仓马上就出仓,那我就在进仓到底时再按按仓门,就能读盘不出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