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喷火枪很奇怪的漏气,阀门轴漏气。。

楼主(2022-02-21):
就是这个喷火枪,气罐同款不是此型号。发现漏气后,拆开,重新装回去,就不漏气了,但是一旦拧开点火用过了,再关闭,就漏气了。泡在水里可以看到大量的气泡。去年年前买的,到手后只用了一次,燎肘子和爪子上的猪毛。然后就一直闲置到了今年过年,用过后就发现漏气(能听到呲呲的声音)。

网友:
突然想到叙利亚反对派用煤气罐制造火箭弹

网友:
O圈与槽不匹配,或设计不合理。

网友:
废车胎自己剪一个胶圈,塞到阀门柱里面,根据需要松紧阀门轴螺丝。

网友A:
这东西和打火机类似,长时间烧,温度会很高,内部的密封圈就变形了,必须更换新的密封圈,再者,燃烧时间要控制短一点。

网友:
此类喷火器的密封圈很容易坏,我有两个气烙铁都是密封圈老化,还不好更换,都在吃灰,这个看样子是螺丝固定的应该好换,建议更换成硅胶的,耐用些

网友:
换高温垫圈吧

网友:
主要是太过紧凑,长时间燃烧阀门温度升高,密封圈损坏导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东西和打火机类似,长时间烧,温度会很高,内部的密封圈就变形了,必须更换新的密封圈,再者,燃烧时间要 ...

2个肘子,6个猪爪,多说也就用了十几分钟。。。以前用的是艾洛达的喷火枪,不知道堵了还是咋的 喷不出火来,那火苗 还不如 一般的打火机。

网友B:
前几天刚在b站看了视频,都是密封胶圈坏了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前几天刚在b站看了视频,都是密封胶圈坏了漏

拆开看了,密封圈,润滑脂 都没看出来啥问题。稀奇的是,拆开后装回去,不开阀门一点都不漏,开一下再关上,就漏了。奇怪的就在这里。

网友:
引用 楼主:
拆开看了,密封圈,润滑脂 都没看出来啥问题。稀奇的是,拆开后装回去,不开阀门一点都不漏,开一下再关 ...

小问题你是看不出来的,有可能胶圈受热变形导致密封不严。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BZ4y1K76m
这个是我上次看的视频,你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拆开看了,密封圈,润滑脂 都没看出来啥问题。稀奇的是,拆开后装回去,不开阀门一点都不漏,开一下再关 ...

拆装密封件是静态,打开再关上密封位置可能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拆开看了,密封圈,润滑脂 都没看出来啥问题。稀奇的是,拆开后装回去,不开阀门一点都不漏,开一下再关 ...

换上同规格的氟胶密封圈,就可以了。

网友C:
借道问一下,我也有个丁烷气喷枪(白色可倒置使用的那款),一段时间不用了以后连接气罐(长罐)的结合部位密封圈漏气,密封垫的尺寸大致是6mm直径,内径2,似乎有点扁形截面(也可能是压出来的),黑色的可能是丁基橡胶材质。这种尺寸的密封圈,哪里可以买到?买过pdd上的密封圈套装一小盒,没有适配的
我现在是在pdd上买一个同外形的便宜款,把密封圈拆下来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借道问一下,我也有个丁烷气喷枪(白色可倒置使用的那款),一段时间不用了以后连接气罐(长罐)的结合部位 ...

可以买合适直径的氟橡胶管 买一米可以得到很多密封圈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以买合适直径的氟橡胶管 买一米可以得到很多密封圈

真有道理

网友:
其实只要把螺母拧开后,把生料带拧成绳状盘几圈进去,再把螺母拧上就行了。

网友:
轴密封松了,拧下螺母缠点生料带再拧紧吧。

网友:
我是长气罐的喷枪,一直好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