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求助 优利德UT58D,电容档显示1故障

楼主(2022-02-21):
UT58D电容档应该是测电容时没放电,现在显示1,打开下面保险断了,换上还是1,请问下,这个电路要具体查哪块?

网友:
建议返厂!

网友:
这图都有,厂家的吧

网友A:
不知道你有没有示波器,顺着表笔对着电路往回找,一般是三角波

网友:
你最少拍个万用表图片,看看是老款还是新款的啊?如果是ame7106主控的,检查062芯片与保护二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有没有示波器,顺着表笔对着电路往回找,一般是三角波

手上没有示波器,才麻烦。。

楼主:
牛屎芯的。。主板是2004版本号

网友(2023-02-05):
请楼主分享一下原理图文件,有UT58E也请分享一下,谢谢!
281852004@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