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德生PL-398按电源键不开机,求大神支招

楼主(2022-02-21):
故障之前,时不时不好开机,收音各功能正常,mp3正常,就是点控键不好用,显示屏正常,前几天,彻底罢工,键盘灯常亮,所有点键不起作用,彻底开不了机了,拆开看看。、

网友:
wd-40   把 那个 display  按键 清洁 测试

网友:
换个按键开关吧

网友A:
联系德生的官方售后, 可以花很少的费用修好,有时候还是免费维修,只要自个出个运费

网友:
返修吧,德生的服务还不错

楼主:
开关电源按键通断正常,测量电压从1.98V接通后跳变为0.39v左右,没有相关资料,不太好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联系德生的官方售后, 可以花很少的费用修好,有时候还是免费维修,只要自个出个运费 ...

14年左右京东网上购买,时间长了,没办法保修,其实也没怎么用,当时,纠结是买劲德还是德生,德生老品牌,价格还高,mp3功能太单一,不能显示曲目,不能随机播放,劲德同功能的MP3收音机功能齐全,还是配的BL5  1000毫安锂电池,当时迷信德生的品质就选择德生,现在看起来电子产品升级换代脚步太快还是应该多考虑性价比。

网友:
这一代的电路板总算好看了点,之前的感觉多少年了都是手工画的一样。

网友B:
引用 楼主:
14年左右京东网上购买,时间长了,没办法保修,其实也没怎么用,当时,纠结是买劲德还是德生,德生老品牌 ...

国产的都一样,经不住时间的考验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国产的都一样,经不住时间的考验

德生工频变压器空载发热明显,北京夏天空载发烫,不如中关村买的单管自激,5伏5安开关电源空载发热小。

网友:
别信这个。自己洗板水一下

网友:
用万用表电阻档逐个测试一下各按键的通断电阻看看。

网友:
德生过保也很便宜,收费很少,建议返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