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康佳液晶电视色彩抖动

楼主(2022-02-21):
冷机开机色彩会有轻微变化(偏色),最上边有亮边,图标边缘色彩有轻微异常,等热了就好了,这是什么缘故,电源板两了一下,12V正常大概12.46v

网友:
这样的情况多数是屏幕故障!可以热机后观看

网友A:
不是很清楚,但是我想知道这个是什么机顶盒

网友:
虽然不知道啥情况,但是这个LOGO很科幻……

网友:
我家的也是康佳,好像也是这毛病,43寸的

网友:
基本是屏坏。去找修屏的。或者找下售后。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很清楚,但是我想知道这个是什么机顶盒

系统自带的桌面